1级橡筋飞机拉力线怎么调?

楼主(2018-10-18):
   请教个问题:1级橡筋飞机拉力线怎么调?

网友A:
用砂纸打磨机身管前端橙红色的部分,打磨出向右的合适的角度,注意一定要边調边试飞。

网友:
调整方法要看飞机头的结构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砂纸打磨机身管前端橙红色的部分,打磨出向右的合适的角度,注意一定要边調边试飞。

我感觉“天巡者”的翼台强度有点弱,学生没经验,调整飞机时难避免会碰撞。我们就发生了后缘的支柱断,以及和机身连接的圆环断裂,都是学生自己调整发生的问题,我调整就没有。是否考虑改进一下,以适应新手的这个特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天巡者”的翼台强度有点弱,学生没经验,调整飞机时难避免会碰撞。我们就发生了后缘的支柱断,以 ...

对于新手来说,调整好就直接粘死吧,材料用多了,重量就上去了。用力的方式不对,做得再结实也会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天巡者”的翼台强度有点弱,学生没经验,调整飞机时难避免会碰撞。我们就发生了后缘的支柱断,以 ...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但是设计者不愿再增加额外的重量,仔细想想改与不该确实各有利弊,不容易取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但是设计者不愿再增加额外的重量

好吧,这也不是重大问题,有必要加强也可以自己解决的。在广西赛我们发现,即使将两块配重铁片装上,总重量还是达不到40克,事先没有称量过重量,所以没带配重材料去,到比赛时那边老师打电话来我才知道,好在每人带了两架飞机,把另一架的飞机配重块拿过来装上,才凑够了重量。今晚想起这个问题,称了我的飞机是39.5克,加上固定橡筋应该是够40克的。为什么比赛的时候,几乎所有参赛的飞机都不够40克,要加铅片配重?橡筋也单独拿出来称了,是4克。

网友:
如果像“天巡者”这个飞机一样,机翼和尾翼都是可以拆卸的,只调整下来角度时,可以在机翼和尾翼的前缘垫上桐木片或卡纸片,不用打磨机身管的头部,调整更方便。对于中天的“轻骑士”初级橡筋飞机,我就是这样做的。机翼和水平尾翼前缘同时垫高了,就等于下拉角增加了。

楼主:
我的是碳管机身,也用砂纸打磨的方法调拉力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碳管机身,也用砂纸打磨的方法调拉力线吗?

橡筋飞机设计制作时,都是已经做了相应的右拉和下拉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调整的,只有在试飞当中发现预先设置的角度不合适才要进行调整。
如果只是下拉不足,一般先做机翼和水平尾翼的调整,即保持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差为前提,垫高前缘,试飞到满意为止,然后修整翼台并固定下来。下拉过大则垫高后缘。
右拉问题一般都可以微调调整舵面的配合得到解决。
拉力线相差太大时,才考虑修整机头。因为机头的结构相对复杂,调整时不方便。碳管机身的调整可以打磨调整,但不能影响到强度,只做微量的调整。观察机头的结构特点,有的飞机也可以在机头处加垫片调整。

调整斜面所在位置,即可达到调整右拉角或左拉角的大小,也可以两者同时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这也不是重大问题,有必要加强也可以自己解决的。在广西赛我们发现,即使将两块配重铁片装上,总重 ...

这个飞机本来是4克橡筋动力的设计,航管中心因为比赛场地的原因征求过意见,是否可以用3克,所以才在最后的规则中定为3克橡筋。配重片6克是预留给迫降器的重量。其实临场配重也不难,比如机翼的位置多勒几个皮筋,或者在重心的位置加点橡皮泥之类的就行,这个时候就考验参赛选手的基本功了。如果玩固定翼连重心都不会考虑,那输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但是设计者不愿再增加额外的重量,仔细想想改与不该确实各有利弊,不容易取舍。

一个配重片是3克,多加一片的话,飞机又重了,加在重心的位置还好,要是加的太靠前可能又要头重了。

网友A:
1级橡筋体量还是较小,机身管用碳纤,飞机不会太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配重片是3克,多加一片的话,飞机又重了,加在重心的位置还好,要是加的太靠前可能又要头重了。

多两克重量影响是有,但对青少年学生来讲,更重要的是调整飞机的问题。这次比赛成绩不好,主要原因就是配重达标后,飞机没调整好,带队的老师没经验,配重没有交代学生放在重心位置,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其他人引起注意,实际使用的规则和原来的不一样,要处理好配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级橡筋体量还是较小,机身管用碳纤,飞机不会太重吗?

是套材。我也觉得碳管强度过剩了,准备轻木或桐木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级橡筋体量还是较小,机身管用碳纤,飞机不会太重吗?

之前一架0级橡筋,机身松木,比较重,尤其尾翼也是桐木的,不但重,而且导致重心非常靠后,机翼要后移到机身中部才行。但这样尾力臂又太短。后来机身尾翼全换为轻木,不但减重好几克,重心也调好了。400圈飞3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筋飞机设计制作时,都是已经做了相应的右拉和下拉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调整的,只有在试飞当中发现预 ...

感谢指导。这个方法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配重片是3克,多加一片的话,飞机又重了,加在重心的位置还好,要是加的太靠前可能又要头重了。

这个方法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两克重量影响是有,但对青少年学生来讲,更重要的是调整飞机的问题。这次比赛成绩不好,主要原因就是配 ...

再次请教。0级橡筋飞机,我用一大一小两支桨进行对比试验。用小桨的飞机一切正常。另一架装大桨,无动力滑翔正常,起飞爬升,改出均正常,动力结束后大角度降落。我分析是大桨风阻太大,动力结束后飞机迅速减速,从而大角度下滑。不知对不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0级橡筋飞机,我用一大一小两支桨进行对比试验。用小桨的飞机一切正常。另一架装大桨,无动力 ...

大桨比小桨重,换大桨后,飞机重心前移,飞机的头重,下滑角度增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如果桨没有自由转动,阻力会增大很多,飞机速度减小,升力减小,下滑的角度也增大。如果你换桨后,没有重新调整重心,就可能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比小桨重,换大桨后,飞机重心前移,飞机的头重,下滑角度增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如果桨没有自由 ...

是两架相同的飞机,只是桨不同,重心都是调好的重心是调好的

网友:
可以交换桨试飞对比看看。另外,橡筋放完后,螺旋桨在滑翔时是否继续转动。螺旋桨的打滑机构不起作用,往往是橡筋束的长度短,橡筋释放完后对桨轴仍有拉力。螺旋桨不能空转会增加阻力,飞机滑翔速度减慢。
只凭你说的大桨和小桨,没有具体的重量差别概念,但大桨肯定比小桨重,我手上有两个桨,大的比小的重0.5克。一般0级飞机的重量在20克左右。这个0.5克的差别有2.5%的差别了,对这种小飞机来讲已经是相当大的。翼载荷的增加,飞机的下沉速度也增大,下滑角度增加。
因此,紧紧从下滑角度大,很难判断出具体是哪种原因,你最好在试飞中,仔细观察飞机的状态,从中找出主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比小桨重,换大桨后,飞机重心前移,飞机的头重,下滑角度增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如果桨没有自由 ...

重心是调好的

网友:
你先把两架飞机的桨交换,大桨的飞机装小桨,小桨的飞机装大桨,其他不动,试飞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大桨换成小桨后,下滑角度减小,而小桨换成大桨后,跟原来的大桨飞机一样的情形,那就是重心还没有调整对。

网友:
同样的飞机,用交换法是最快找到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交换可能存在问题的部件进行对比。

网友:
这是一个初级橡筋动力飞机的的试验,头部配重增加1克,机翼前缘太高2mm,飞机才能平稳滑翔,否则就会大角度俯冲。所以,先要确定下滑角度大的原因是不是重心不正确。

网友:
今年五月份,有个学校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有个飞机飞不起来,其他的都能飞,我就叫他把其他飞机的螺旋桨换过来试试,结果飞机正常了。我叫他把螺旋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桨轴处有不滑顺的地方,结果那里摩擦阻力大,用刀挂去融化的塑料,加润滑油后,飞机再飞就正常了。所以,采用交换对比的检查方法,是很有用的检查故障方法。

楼主:
昨天0级橡筋飞机飞了45秒。2克橡筋,350圈。比平时多出10几秒,感觉不正常。正好昨天是晴天,气温较高。我估计是吃上气流了。

楼主:
请教个问题:螺旋桨停转后不能收起,怎么办?能不能加装橡筋或弹簧,收起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螺旋桨停转后不能收起,怎么办?能不能加装橡筋或弹簧,收起桨

哪款飞机?

楼主:
一级橡筋。螺旋桨停转后,始终有一片桨叶处于下垂状态。靠气流无法使之收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级橡筋。螺旋桨停转后,始终有一片桨叶处于下垂状态。靠气流无法使之收回。

正常的情况是桨叶收在机身两侧,桨叶下垂的话应该是桨座的锁销没有锁定,建议先理解扭力止动机构的工作原理,就能发现问题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情况是桨叶收在机身两侧,桨叶下垂的话应该是桨座的锁销没有锁定,建议先理解扭力止动机构的工作原 ...

扭力止动?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情况是桨叶收在机身两侧,桨叶下垂的话应该是桨座的锁销没有锁定,建议先理解扭力止动机构的工作原 ...

一级橡筋的机头比较简易,没有止动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级橡筋的机头比较简易,没有止动销

没有锁销,桨叶能不能收在机身两侧,只能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锁销,桨叶能不能收在机身两侧,只能看运气了。

买架天行者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锁销,桨叶能不能收在机身两侧,只能看运气了。

看过您发的二级橡筋机头,但我没弄明白结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您发的二级橡筋机头,但我没弄明白结构原理

我PPT里有一段文字表述,你先看看试着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PPT里有一段文字表述,你先看看试着理解一下。

ppt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t在哪里?

发到青少年辅导员区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到青少年辅导员区里了

谢谢,我这就去

网友C:
中天模型的雷鸟橡皮筋飞机,我一直都没调好过。都没飞过17秒以上!希望老前辈给我指点下雷鸟装配技巧和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天模型的雷鸟橡皮筋飞机,我一直都没调好过。都没飞过17秒以上!希望老前辈给我指点下雷鸟装配技巧和调试 ...

雷鸟没超过30秒,确实是没调好。
检查安装是否正确,各个机翼是否符合要求。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要互相垂直,机翼左右上反角要相等,安装角也要相等。静气流环境手掷试飞,飞机无波状飞行和俯冲。波状飞行,将翼台向尾部移动,俯冲则将翼台向头部移动,直到飞机滑翔距离最远。微调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0.5~1mm),使飞机滑翔时略微向右偏航。小动力(绕70~100圈橡筋)水平起飞,观察飞机能否平稳小角度爬升并右转,然后自然转出进入滑翔。否则需要调整飞机方向舵校正盘旋半径,直到从起飞到滑翔都平稳过渡为止。大动力(绕150~200圈橡筋)略微抬头试飞,进一步修正舵面。
小窍门:1、将机翼的前缘和后缘都放在平整的桌面上,用圆柱体物体滚压,使之变薄以减小飞行阻力,可以有效提高留空时间。2、省略上反角的加强塑料块,减轻飞行重量,有利于降低翼载荷,增加留空时间。3、设法减轻各个部件的结构废重,在保证强度和规则限定的最小重量前提下,尽量减重。
飞机经过以上步骤精心调整,正常情况下可以飞1分钟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鸟没超过30秒,确实是没调好。
检查安装是否正确,各个机翼是否符合要求。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要互相垂 ...

谢谢指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尾勾装在离机头多少厘米合适,橡皮筋绕几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尾勾装在离机头多少厘米合适,橡皮筋绕几圈?

大约25cm,橡筋2圈(4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约25cm,橡筋2圈(4股)。

好的,谢谢!能加个QQ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