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比较简单的双发手抛机改装,为想改装的模友参考

楼主(2018-10-18):
大家好,
最近论坛里手抛机改装大热,见识了各位模友前辈的精彩改装方案,令我大开眼界。
私下底我也改了几架,前拉的,后推的,腰推的,双发的都做过,飞的都很好。
我认为双发是比较适合新手改装的,比较简单也比较便宜,不用推力线和右拉角度,只要保证电机安装的准确。

我改装手抛机采用的是集成舵机的v911(55块),设备安装的地方是在机翼中部,我认为这样能很好的保护接收板,也能减少改装的难度。
电机(720加正反桨套装 8.8块)可以在机翼切个缺口安装,我比较爱惜飞机,所以是用2块边角料作为电机安装座。螺旋桨注意是往里转的。

我的接收机是倒扣安装的,这样改装后比较美观。

由于舵机藏在机身里,安装舵机连杆时,需要折弯一下,才能伸入进去。

蓝色是我改装的另一架,也是采用接收机中间安装的方法,给模友做参考。关于这架飞机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136

在舵机中间卡一条kt板,能增加接收机安装的牢固性

接收板倒扣安装

改的时候先把手抛机的机背切出,然后在机翼切出接收板的安装位置,再在机身那里切出舵机的安放位置

坐舱作为电池(6到8块)舱,机头如果轻了可以用配的2个钢珠做配重。电源线直接从坐舱壁挖个洞伸出来。

手抛机直接用方向舵转弯即可,不用开副翼,舵面开在2分之1处。转弯的时候会掉高度,请用水平尾翼拉升一下。

改装后的成品,飞起来特别的稳定。视频就不发了,手抛飞机飞起来的姿态都差不多一样

双发手抛飞机只要保证电机位置不歪,俩螺旋桨往机身方向转动(按上图),调整好重心,就可以飞的很好,各位想改装的模友请参考下吧。

网友:
迷你小胖

网友:
顶你,手抛机基本不用开副翼,效果不明显,又能少用舵机减轻一点重量。

网友A:
向内转动的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内转动的原因是?

你好,向内转动产生低头力矩(有点像电机下拉),向外转动产生抬头力矩,这是我网络上找资料时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向内转动产生低头力矩(有点像电机下拉),向外转动产生抬头力矩,这是我网络上找资料时看到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动力足吗?能筋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足吗?能筋斗吗?

您好,翻不了筋斗,这改装只适合绕圈圈悠闲飞。我曾有一架用2个8520空心杯做动力的手抛机,那一架就可以翻,速度也很快。

网友:
手抛机改装大热,见识了各位模友前辈的精彩改装方案,令我大开眼界。
--- 哈哈哈 不错

网友C:
911直接带两个电机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1直接带两个电机受得了吗?

你好,带的是720空心杯,除了比较耗电,911接收机到目前为止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D(2019-04-18):
用伟力911s改的,虽然有自稳很好飞,但是转向不容易,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伟力911s改的,虽然有自稳很好飞,但是转向不容易,再改进

改的很不错。35翼展的?

网友E(2019-07-30):
楼主两个720电机和911主板怎么接的?两个都接主电机位置还是一个接主电机一个接尾电机,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两个720电机和911主板怎么接的?两个都接主电机位置还是一个接主电机一个接尾电机,谢了

你好,两个都接主电机位置。 911的尾电机是关联陀螺仪的,会随飞机姿态改变转速,不能接的哦

网友E:
不知道911接收主电机位置能直接接两个8520吗?我看你之前的8520双发是怎么接的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911接收主电机位置能直接接两个8520吗?我看你之前的8520双发是怎么接的哪?

911受不了2个8520,千万不要尝试。我8520双发是专门买了电调的,接收机也改为普通的迷你接收机。
手抛接2个8520就可以开副翼了,动力非常充足,但容易过热,我一般是用热熔胶加纤维胶带固定的。

网友(2021-05-19):
我文盛接收改手抛,8520双发,感觉电池带不动,油门会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两个都接主电机位置。 911的尾电机是关联陀螺仪的,会随飞机姿态改变转速,不能接的哦

尾电机是什么?

网友:
两电机需要特别调试吗?怎样保证转速一致呢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啊

网友(2022-02-09):
图片是多大翼展手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