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设置PPM/SBUS 通道输出RSSI

楼主(2018-10-18):
主要翻译搬运老外帖子的内容,又补充了一些。
原文:https://oscarliang.com/rssi-ppm-channel-taranis/
Frsky带回传的接收机比如 R-XSR, XSR, X4R-SB 和 D4R-II都可以通过设置,然后在PPM/SBUS的通道上输出RSSI值,飞控就可以不用另外接RSSI的信号线或者通过专门的Telemetry口就可以得到RSSI值。
进入设置菜单的Telemetry选项页,确认有RSSI的信号回传信息。

点到RSSI那项,长按Enter选择Edit进行编辑,默认单位当然是dB,但作为dB单位之后有些修改会不太方便,所以如下两图,将dB单位修改为没有单位,也就是“-”。

修改完之后,再切换到Inputs选项页,找个空的input,修改Source为RSSI,设置Scale为100。

完成后,再切换到Mixer选项页,将前面设置好的input作为某一通道的输出,也就是把前面设置的RSSI输出到PPM/SBUS的一个通道上。
Source设置为前面设置的input,之前Inputs页面设置的是I05,这边就设置为I05,Weight设置为200,Offset设置为-100。
至于为什么这样设置是因为RSSI的数值输出是0-100的,但通道输出是-100-100的,需要将0-100折算成-100-100这样,飞控就可以正确显示RSSI信号百分比。

这样设置完,遥控器上的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在Betaflight里将RSSI所在通道设置好即可。
遥控里的通道编号是算上摇杆的,Betaflight里是分开的,4个摇杆通道,其余作为辅助通道AUX开始编号。所以如果遥控器里是通道8(CH8),Betaflight里就是AUX4。
从Receiver页面也可以看得出,移动遥控器可以看到某条也在跟着变大变小。

所有都设置完成后,OSD里也可以看到准确的RSSI值了。

网友A:
非常感谢,正需要!r9mini也可以这么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正需要!r9mini也可以这么操作吧?

R9 mini支持Telemetry,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
好叼的样子,还以为只有官方的rssi固件才可以

网友:
太牛逼了!学习了。

网友:
太赞了!!最近正在研究X4R-SB 接在F3上,用miniOSD显示RSSI信号,X4R上的RSSI焊盘连接到飞控或者OSD的RSSI焊点上,结果OSD上显示0或者100,而且WMOSD上无法校准。终于有大神发出新方法来了!!!!

网友:
顶!很好的帖子,不然根本没法看rssi就比较慌

网友:
xm在bf接收机页面可以看到有个通道是一直在动的,但是设置不了rssi,是因为没有回传?那为什么还有个人通道是动的呢?

楼主:
xm的回传只有rssi固定在8通道或16通道,没法设置的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B:
老哥,按你的设置了,怎么没有啊 ???我的是x7的遥控器,xsr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按你的设置了,怎么没有啊 ???我的是x7的遥控器,xsr接收机。

控上有回传没?飞控接收机界面有看到某个一直会动的通道没?

网友B:
没,是不是s,port接口也要接的,我这个没有接到飞控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是不是s,port接口也要接的,我这个没有接到飞控上去。

用遥控通道收rssi可以不用接s.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遥控通道收rssi可以不用接s.port

哦哦,是不是我固件版本不对。

网友B:
遥控最后那一页还是没有回传信息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最后那一页还是没有回传信息过来,

点下discovery new sensor看看

网友:
点下,成stop discovery了,

网友(2018-11-17):
R-xsr也只能靠这种方式来在osd上显示rssi吗?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C(2019-01-14):
请教:我的x9d的inputs里的source里为什么没有rssi选项?
           x9d固件是2.2.2,后来又升到2.2.3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我的x9d的inputs里的source里为什么没有rssi选项?
           x9d固件是2.2.2,后来又升到2.2.3还 ...

你用的什么接收?有rssi回传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接收?有rssi回传没?

银燕小暴龙上的接收,兼容Frsky D8。rssi回传可以在osd上显示,但是我想在x9d上设置报警。还有kingkong tinyGT7上的Frsky D8接收,在souce里也没有rssi。

我想请教这个rssi选项的出现是受制于接收机吗?不支持rssi的接收就不会出现这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接收?有rssi回传没?

首先,感谢回复!

接收机是银燕小暴龙原厂的接收兼容Frsky D8,原厂已经设置好,OSD里有回传。但是我想在x9d遥测里收到并且设置报警。

另外一个kingkong GT7 上的Frsky D8接收,在x9d的souce里也没有rssi选项。

想请教:rssi选项的有无和接收机有关?不支持rssi的接收机,对频后x9d里就没有rssi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谢回复!

接收机是银燕小暴龙原厂的接收兼容Frsky D8,原厂已经设置好,OSD里有回传。但是我想 ...

那种接收机可能是不带Telemetry,接收机rssi不会回传给控,所以input 没有rssi。就像xm那种,只有固定某个通道输出作为rssi。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接收机可能是不带Telemetry,接收机rssi不会回传给控,所以input 没有rssi。就像xm那种,只有固定某 ...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D:
请问xm+刷了固件以后还要这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xm+刷了固件以后还要这么操作吗?

xm+没法这样用,直接用刷完固件在通道上输出的rssi

网友E(2019-03-15):
设置已经按楼主的了,但是只显示0,不知是设么原因。如果在配置里打开输入RSSI信号开关,就显示29不动,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已经按楼主的了,但是只显示0,不知是设么原因。如果在配置里打开输入RSSI信号开关,就显示29不动, ...

什么接收机?xm是不能用帖子里的方法

网友:
是R-xsr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接收机?xm是不能用帖子里的方法

是R-xsr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遥控上的回传rssi有没有,然后在betaflight接收机界面看看对应通道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遥控上的回传rssi有没有,然后在betaflight接收机界面看看对应通道有没有变化

有啊,就跟你的一样,但是选了后OSD就是显示0

网友(2019-06-14):
id设为f101 25是必须设置这个数吗?是不是可以选择别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