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sky富斯NV14开箱与拆机调手感

楼主(2018-10-18):
本人手小,自从退直玩穿越机,卖了T8FG后就没有适合我的遥控器了,X9D控不大,但是厚,摇杆行程又长,我单指打不到底,所有我用的控摇杆都改特别特别短,X10S用的最久的,手感好,改短摇杆后很好用,控看着大,但是厚度小,实际使用比X9D舒服。X-Lite预售的时候就买了,到手拆开看了就不想用,里面摇杆设计非常简易,不能调弹簧手感,马上转手了下面说一下NV14

控的设计与手感都是非常好的,就是颜色处理太土,把五彩换成单色的就完美了,希望有能力的出一个改装件吧.
缺点:
1,控小但是重量不轻,主要是背面两个手指托的金属件,非常重,这个不喜欢。
2,遥控器上面的保护罩也没有用处,安装非常紧,会摩擦控身.
3,控不好拆,摇杆弹簧调节螺丝不够长,调到顶弹簧还是太松,我喜欢摇杆紧一点的.
4,控两边的橡胶皮尺寸精度稍微差点,这个地方的缝隙解决,做工就完美了.
5,上面左右前端两个三段开关太短,不好用,应该用长杆的才适合,现在是一样高度不好用.
6,微调旋钮穿越机用不到,不好用也算了,微调主要是太光滑,旋钮主要是太小,反正穿越机不要这个也行.
7,系统触摸不是很顺滑,可能手机用的太顺滑了

优点:
1,设计新颖,单指与双指都好用.
2,电池是并联的,可以用单节,这样的好处是有一节接触不量也不会断电,强光手电用怕了,这种18650电池很容易接触不良的.
3,摇杆集成度高,睿思凯的霍尔传感器与普通电位器一样,是装在每一个轴上的,一个摇杆十字轴上有两个传感器,还要拖着电线连接,
     NV14传感器就一个,装十字中心点上面,不拖电线的,顺滑度就更加好了。
     小小的手柄控,体积缩小,硬件不缩水,喜欢这样的厂家,摇杆组与大控一样的规格,还带调节弹簧,不像X-Lite是简易小规格的摇杆,还不能调节
控还没有正式使用,因为openTX开源系统不会用

控整体非常满意的,那些缺点慢慢改进吧,有些可能自己DIY就解决了,买了黑羊的高频头,不打算用富斯的接收,太大,2.4G我也怕失控

网友:
摇杆机构很喜欢,只是这个外型太有未来科技感了。

网友A:
感觉握起来很贴手。应该很容易做到人机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握起来很贴手。应该很容易做到人机合一

是的,握感这个控做到了

网友B:
都是opentx,用起来和x9d等没有太大差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握感这个控做到了

还是霍尔传感。核心的东西应该都一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opentx,用起来和x9d等没有太大差别啊

开源系统我没用过,不会用,它是触摸屏的,有些功能也不一样,我脑袋里面还停留着futaba这种系统,睿思凯x10s我也是用原厂系统,没有刷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霍尔传感。核心的东西应该都一流了

目前就是系统还没有完善,它是opentx经过富斯改进的版本,必须要富斯官网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系统还没有完善,它是opentx经过富斯改进的版本,必须要富斯官网下载的

精度怎么样

网友C:
后面图片2的东西是用来配重的,日后不玩出二手设备还可以按斤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怎么样

精度是高的,数字化的反应快,灵敏,和睿思凯的一样,中间点1500,有时候不在1500上,可能把弹簧再调紧好点,但是实际飞估计没有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是高的,数字化的反应快,灵敏,和睿思凯的一样,中间点1500,有时候不在1500上,可能把弹簧再调紧好 ...

电位传感器数字化?

网友:
看着不错,固定翼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传感器数字化?

霍尔应该是数学化了吧,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它的左右摇杆就4根线与主板连接的,如果模拟的是不是线不够

网友:
真LOW…还要垫纸巾…我不是说楼主LOW…很感谢楼主的帖子…我指的是这个遥控的某些设计…和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图片2的东西是用来配重的,日后不玩出二手设备还可以按斤卖

哥们,你太搞笑了,那两个配件是手托。

网友D:
楼主,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在床上拍的照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霍尔应该是数学化了吧,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它的左右摇杆就4根线与主板连接的,如果模拟的是不是线不够

不懂不懂,只知道精度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在床上拍的照片吧

对呀,我没有工作台,家里拆迁,住出租房,飞机都没地方放,实在没地方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懂,只知道精度很重要

精度都没有问题,现在感应器的精度都非常够

网友E:
完全同意,外观配色实在是太土了,展会上和淘宝的照片看着都还行,就是实物实在是太诡异。

网友:
这个控真的像小时候的游戏机控制手柄,握感应该很不错

网友:
用牙籤代替纸巾吧
用長短来控制松緊

网友:
好控 俺想拥有

网友:
虽然很好看但是不想买,我的fs i6用了不到一年摇杆有虚位。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的高频头放在哪个位置,可以上张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的高频头放在哪个位置,可以上张图片吗

在后,有一个支架,我的照片上支架没有安装,你可以查看其他魔友安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同意,外观配色实在是太土了,展会上和淘宝的照片看着都还行,就是实物实在是太诡异。

各有所爱,你喜欢的说不定别人也觉得土

网友G:
但我感觉拆机有风险。。。算了我还是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我感觉拆机有风险。。。算了我还是不拆了。。。

玩航模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拆控调手感,这个都不会就不要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航模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拆控调手感,这个都不会就不要玩了

不拆还不让我玩?这话真有道理。行了没有沟通的必要。

网友:
可以玩模拟器吗

网友:
怎么升级固件啊

网友H:
据说此次世锦赛还送出了限量定制版彩色外壳,据说颜值很高,谁有见过么?可否爆一下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据说此次世锦赛还送出了限量定制版彩色外壳,据说颜值很高,谁有见过么?可否爆一下照!!!

有点骚。。。。

NV14

NV14

网友:
哇哦!!!果然够骚

网友(2018-12-13):
我来了  你记得我不  嘿嘿  我最近想买这个控

网友:
真有科技感,挺符合时代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控,做工用料都良心

网友I:
福斯的信号一直感觉不稳,而且这nv14做成手柄控大小却和X9D一样大,又是一千多,又没有Xlite那么舒服,要不是xlite有失控的毛病估计这nv14估计就没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福斯的信号一直感觉不稳,而且这nv14做成手柄控大小却和X9D一样大,又是一千多,又没有Xlite那么舒服,要不 ...

NV14系统是没有完善,还在修改中,但是硬件x9d没法比的,xlite就更加不是一个档次的,不管你怎么握,比xlite舒服多了,因为软件问题我也是退货了,以后bug修改完我还是会买的,硬件的手感睿思凯没有能比的控

网友:
富斯接收机很容易失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