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eFlight RF飞控 花飞

楼主(2018-10-18):
想装一架花飞的机子,论坛里说RaceFlight飞控花飞比较爽,我也没用过,用过的大神可以来吐槽一下啦。机架想用外星人5寸,大家也可以帮助推荐一下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为啥啊?

网友:
只用人多用的,不用人少用的。算不算经验呢!新的产品会有人去做白老鼠的,好不好看评论

网友:
stm32f405
有气压吗?

网友B:
还是不建议用, 如果身边有用RF的大神可以考虑,因为教程太少,或者愿意折腾那另当别论。 新手还是使用F4合适,BF调参装机各种教程一堆,有什么问题基本都能解决,RF飞控虽好,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RF飞控我用过3块,一路坎坷,最后三块没有一块调好的,就是因为我不会用,当我折腾完了后还是觉得BF适合我。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C:
如果LZ乐意折腾的话,可以上RF,RF现在国内用的人很少,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fanqiang去外面问怎么解决。不然的话,我也建议BF,开源毕竟还是有很多人玩,什么教程都有,有啥不知道的,直接问就行了。我手头上有一块rf,飞起来的感觉确实跟bf差别有点不同,个人感觉rf更加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LZ乐意折腾的话,可以上RF,RF现在国内用的人很少,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fanqiang去外面问怎么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建议用, 如果身边有用RF的大神可以考虑,因为教程太少,或者愿意折腾那另当别论。 新手还是使用F4合 ...

我会采取大佬意见的

网友:
rf强的不行,设置极为简单,可以入

网友D:
我就在飞RF,一个标准一个迷你,不过都是3寸级别机器。喜欢就是上,我一样放一段视频你看。你再说值不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飞RF,一个标准一个迷你,不过都是3寸级别机器。喜欢就是上,我一样放一段视频你看。你再说值不值!
...

可以留个微信联系方式吗?方便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建议用, 如果身边有用RF的大神可以考虑,因为教程太少,或者愿意折腾那另当别论。 新手还是使用F4合 ...

已经有两块在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啊?

放弃吧,可以试试helio imu-f 飞控

网友E:
说RF难调的人我估计都没有仔细看看介绍,RF应该是目前最简单调试的飞控。没有比rf更简单的了。特别PID不用调试 官方根据你选择的机型自动设置好。
手感和BF不一样,飞起来比较流畅。建议BF RF都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留个微信联系方式吗?方便交流

微信:q3hcc007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RF难调的人我估计都没有仔细看看介绍,RF应该是目前最简单调试的飞控。没有比rf更简单的了。特别PID不用调 ...

非常赞成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