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警”重型风动救援船开工【已完工】

楼主(2018-10-19):
【设计缘由】近迷捕鱼,入圈网,勤加练习后已熟练使用之,无奈圈网落水动静之大,且河鱼多狡猾,故收获颇小。。偶见他人使用丝网,惊为神器!无奈神器需配法宝(船)使用,遂萌生造一条遥控拖网船之念头,转念一想,既造之,何不一船多用之?且乐趣亦能倍增之,何乐而不为?

【风动海警救援船功能设计】
1.救援(警笛,警灯,照明灯)
2.拖网(遥控脱钩器)
3.打窝(双斗,诱鱼灯)
4.图传

武器系统:
1.高压水炮
2.地空daodan

【说明】
参考了论坛和网络上各类型风动船设计外观,附图如下

无聊手绘了一张草图:

楼主:
目前材料购入了大部分,现在纠结电机和桨的选择,这船造出来重量肯定不轻,关于电机的选择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遥控脱钩器,探照灯,警笛,警灯效果演示

楼主:
首次下水视频

楼主:
遥控脱钩器测试

楼主:
翻箱倒柜,找出好多以前玩多轴的老古董
5.8G图传接收,双天线,7寸屏,带DVR功能

图传发射以及蘑菇天线

最近刚修复的电调,110A双向

大疆18A电调改的水冷,给无刷水泵使用,水炮功能

科瑞5WLED照明灯自己舵机电路板自制的遥控开关

网友A:
一般风动船用六寸桨,桨小离水面高,我用拆飞机的22161400的8寸桨推一米以下船可以,楼主用22162400搭配6030桨可以

网友:
风动拖网?动力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风动船用六寸桨,桨小离水面高,我用拆飞机的22161400的8寸桨推一米以下船可以,楼主用22162400搭配603 ...

2216动力估计不够用,2820配11寸桨拉力有三公斤,可以否?

网友B:
學習中,等待樓主更新,另請教︰应該用兩叶槳还是三叶槳 ? 有什麼分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6动力估计不够用,2820配11寸桨拉力有三公斤,可以否?

楼主电机座有11寸的高度吗?还要考虑两边浮筒宽度会不会打到,总之高度宽度够的话按电机功率表来搭配桨,当然是拉力越大越好,我是自己手上有闲置的电装而且够用所以那样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習中,等待樓主更新,另請教︰应該用兩叶槳还是三叶槳 ? 有什麼分別?

三叶桨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机座有11寸的高度吗?还要考虑两边浮筒宽度会不会打到,总之高度宽度够的话按电机功率表来搭配桨, ...

电机座自制的,高度和宽度都可以控制

楼主:
大疆植保机用的无刷高压隔膜泵,用来做水炮动力不错

楼主:
舵机投放器,用来遥控拖网脱钩

楼主:
下午抽时间把浮筒做好了,卖家给我切的跟狗啃似的。。,自己重新划线切平

楼主:
经过计算,两只浮筒极限浮力(全浸)大约18公斤

网友:
那红色的看着这么眼熟呢  好像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好主意,还可以用直升机布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