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充电器的连线和问题

楼主(2018-10-19):
二手买了个PL8充电器,第一次见过这种并充板,连线不知道怎么连。请问图中这种连接方式有没有问题?按照图中的连接,充不了电。

网友A:
找说明书,应该有视频教程

网友B:
平衡线有两种接线方式,在设置里要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说明书,应该有视频教程

谢谢,找了说明书,没有详细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线有两种接线方式,在设置里要设对

两种方式都设置过了,不好使,多谢!

楼主:
充电器动力输出线不插在并充板上,直接插电池上就好使了,不知道这个板子有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