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扫频仪

楼主(2018-10-19):
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每个频道频点哪个有占用,约飞神器
gb网址
https://github.com/MikyM0use/OLED-scanner
moz8老哥搬运
国外开源5.8G扫频仪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固件网盘https://pan.baidu.com/wap/link?surl=1gfBp8Oj&
编译好的hex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uKZQd2IlwKsMTXP3dPOtg 密码:uf8l

楼主:
具体材料
0.96寸 oled显示模块×1
rx5080接收模块×1
arduino nano×1( nano自带5v和3.3输出可以直接给显示模块和接收机供电,还有usb不需要刷写器)
10k电阻x3(如果要并在接收机上的话可以不需要接收模块但需要在加一个10k和一个15k电阻)
按钮开关×2
导线若干

楼主:
接收模块3.3v
oled5v
第一次使用时需要校准一次
打开图传,
远离一到两米
摁住其中一个按钮
通电后再放开
出现最大最下信号值就ok
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开了三台飞机,用这个可以看到图传每个频道中都有哪几个被占用了,哪个几个是空闲的。

楼主:
更正一下,接收模块是5808
在3.3到5v间都可正常工作

网友:
不错的东西,适合外场用

网友:
这个有意思啊!

楼主:
硬件连接图中有个给接收模块开盖取电阻。如果你的接收模块不是拨码的就不需要这个步骤

楼主:
还可以用来看图传锁频好不好,比如我的tm25有四个频点同时发射

楼主:
还真是每个频点都可用

网友A:
楼主整个套件出来卖吧。。。手上没5808只有个垃圾接收,或者小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整个套件出来卖吧。。。手上没5808只有个垃圾接收,或者小飞手。。。

我没有硬件整合的能力。干不了。
你可以像教程上的那种并在接收机上或者小飞手上

网友:
不错,之前用arduino做过一个2.4G的,成本40左右,蛮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硬件整合的能力。干不了。
你可以像教程上的那种并在接收机上或者小飞手上

因为这个教程我之前也看过,我也是RC503的,后来不知道为啥不做了,好像是RC503坏了,感觉不好整,所以放弃,在想用发射机做行不行?有个250mw的图传不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教程我之前也看过,我也是RC503的,后来不知道为啥不做了,好像是RC503坏了,感觉不好整,所以放 ...

发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