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想开展P1B-1这个项目,选用了天巡者这款模型,不懂调试试飞,求助

楼主(2018-10-19):
组装没什么问题了,带孩子们飞了一次,但是我个人确实对调试试飞不懂,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文字性的关于天巡者整套调试的文件可以让我学习,视频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以前(91年)我们是自己做的 我最开始也是飞这个项目,区赛第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91年)我们是自己做的 我最开始也是飞这个项目,区赛第三

老师棒棒哒,请问您有调试试飞的总结吗?我想学习一下,我接触时间不长,有点无从下手,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B:
老航模辅导员 向lgq5106 老师学习 [复制链接]     学习高手的经验,还需要自己不断的对模型飞机调整试飞,不断地总结经验,您也会成为行家里手的。掌握好初级、一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调整试飞,是学习航空模型基本原理的基础,是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航模辅导员 向lgq5106 老师学习 [复制链接]     学习高手的经验,还需要自己不 ...

谢谢,我会努力学习努力进步的

网友:
简单的说说,第一步,组装的没问题的话,手掷滑翔,目的是调整飞机重心;第二步,重心调整好后,小动力试飞,观察飞行姿态,判断是否有其他问题,然后用排除法逐一解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飞机微小的安装角度的差别,都会影响整体的飞行性能,这需要基本功。

网友:
请问楼主带的是几年级的学生?

网友:
橡筋动力飞机的调整过程和原理都是一样的,具体到飞机调整的方法应该根据飞机的结构进行,看怎样调才能达到目的和怎样调整方便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航模辅导员 向lgq5106 老师学习 [复制链接]     学习高手的经验,还需要自己不 ...

丹顶鹤老师在推荐高手,宣传先进方面真的不遗余力 ! 难能可贵!

网友:
飞竞时项目最好先从弹射学起。

网友:
我学航模时没人教我 练就了把说明书当课本的本事
做好了不歪不散架就拿出去飞 遇到问题来论坛上问
做好报废一批飞机换经验的心理准备

网友C:
你好,天巡者有如何安装的视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天巡者有如何安装的视频嘛?

优酷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