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心玩航模,皮传篇……

楼主(2018-10-19):
        上一个帖子讲了轴传省钱的玩法,今天就来聊聊皮传。玩了五年的飞机,四年轴传一年皮传。轴传效率高,阻力小,但是在草地上面稍不注意就容易扫齿,炸鸡之后排振也比较麻烦。修了四年的轴传,终于被它征服了。
         皮传主要是省心,偶尔遇到意外阻力,皮带可以通过打滑来泄力。皮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韧性比较好,工作起来噪音比较低。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低廉,皮带在淘宝同步带专卖店,购买一般价格都在十元以内。

       今年我把x3和亚拓500都改成了皮传。它们是我现在的主力练习机了,今天我就把这两架飞机的改装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说亚拓500吧,在淘宝上面买一个,前驱动齿轮35元,和一个非耐克斯的皮传版尾波箱90元(图片上面编辑成轴传版了,不会修改)。这个尾波箱可以兼顾亚拓的原装尾桨夹和变距部分。

          500的皮传尾轴,成品一个大概8元钱。如果在淘宝上面买个皮带轮,只需要6元钱,4mm尾轴可以自己买光轴加工,非常简单。主要是硬度很高,不容易变形。今后这块只需要更换一个轴就可以了,同步轮就不需要再买了。这样折腾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维修简单。

          对于500pro这种二级传动结构,由于皮带比较长1100mm,比较细3mm。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尾管固定座里面的皮带轮容易打滑,我是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可以调节张力的压带轮。具体方法可以看我的改装帖子,这里就不做详细讲解了。

            这样改装以后炸机基本上只需要更换,大桨25元、脚架8元、皮带8元如果忘记切熄火可能会断、大齿盘7元。基本上50元以内搞定。
       再来谈谈x3的改造。首先电机齿轮到大齿盘这块,有两种方案选择。
        1  可以采用齿轮直接传动,由于原厂的大齿盘比较贵,可以在闲鱼上面买一个改装件85元,以后就可以用450几块钱的大齿盘来代替x3原厂齿盘。

         2  采用同步轮用皮带传动。在闲鱼上面买一套改装件285元,这样改装飞机的声音更像logo。这个地方炸机最大损失也就是,几块钱的同步带会断或者磨损。

         x3尾巴部分,原厂就有皮传套件卖,这里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装了。但是它的尾轴就很另类,卖的还不便宜。我这里的做法就是把尾中联的孔,由原来的三毫米扩为四毫米,自己买同步轮(5元钱)和4毫米的加硬光轴(非常便宜)回来diy。

横轴自己就没有必要加工了,冰人的5元一根,主轴我也是买光轴回来自己制作,成本2元。那么以后x3的炸机成本就是:大桨35元,横轴5元,皮带5元,主轴2元,尾管8元,脚架8元,基本上60元搞定。

        在写帖子的时候,为了让大家直观明了少走弯路,可能把一些零件的品牌说出来了。我不卖产品,不做广告推销,只为大家省心,省钱。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好经验在这个平台分享出来,共同交流学习。QQ2064001778欢迎骚扰!

网友:
好贴必顶,经验宝贵!

网友A:
楼主知道470l皮带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470l皮带的型号吗?

没玩过470,不过只要在皮带专卖店买10元以内可以搞定

楼主:
刚刚收到快递卖家很细心,把尺寸都截好了

网友:
这个要顶上去,玩航模本来就是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B:
请问,主轴为什么不用高频加硬轴呢,是担心会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主轴为什么不用高频加硬轴呢,是担心会断吗

加硬怎么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主轴为什么不用高频加硬轴呢,是担心会断吗

回来怕自己钻不了孔

楼主:
刚才加工了几个主轴

网友D:
其实吧 我建议你直接上380 然后自己做一批尾轴 啊主轴啊什么的,450的这个真不建议你折腾了

网友:
这个打孔的技术真NB

楼主:
更换电机轴

楼主:
这个电机轴都千疮百孔了,停产了一直没有地方买。今天配件回来了,可以随心所欲的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加工了几个主轴

牛逼,手电钻都可以,好功夫

网友E:
X3主轴必须用软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主轴必须用软轴吗?

下次买硬轴回来试试,这次的硬轴我能钻动,估计可以。

网友:
张哥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主轴为什么不用高频加硬轴呢,是担心会断吗

刚才测试了一下,加硬轴钻了半天只钻了个小坑

网友:
LZ 动手能力太强了,没有什么能阻挡你diy的脚步呀,还把经验分享出来,10086个赞。666

楼主:
忘记上传x3全皮传结构的成品图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加硬轴钻了半天只钻了个小坑

我问过卖家区别,回复是高频加硬只是加硬表面硬度,材质都是一样的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卖家区别,回复是高频加硬只是加硬表面硬度,材质都是一样的45号钢

刚才我钻的就是轴的中心部分,搞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 我建议你直接上380 然后自己做一批尾轴 啊主轴啊什么的,450的这个真不建议你折腾了

x3以性能而出众,所以才折腾。380很多零件太贵,没有几个人玩的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加硬怎么钻孔。。。

电火花可以打孔。

用车刀做主轴尾轴,1根飞几年,更省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加工了几个主轴

这个主轴上的眼用什么钻头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轴上的眼用什么钻头打的?

淘宝上面买的,很便宜的

网友H:
x3不知道为何,我炸了好多次了大齿都没事,我觉得即使换也换个450大齿座就行了,改这个电机改了位置不说,换电机皮带比换大齿麻烦吧?还有,冰人尾轴不够行程是不是尾桨转速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不知道为何,我炸了好多次了大齿都没事,我觉得即使换也换个450大齿座就行了,改这个电机改了位置不说, ...

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大齿盘,噪音震动比较小。炸机切熄火,皮带也不会轻易坏的,麻烦程度和更换大齿盘一样的工序。电机用斜齿传动,即使切熄火也很容易扫齿。我500炸机经常这样的结果,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冰人尾轴不够长是因为尾桨夹不配套所致,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决定长度。玩模型本来就是东拼西凑的,一旦不是配套的东西,就可能出现尺寸误差。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动手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面买的,很便宜的

多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大齿盘,噪音震动比较小。炸机切熄火,皮带也不会轻易坏的,麻烦程度和更换大齿盘一样的 ...

可能是我比较走运吧,反正入手x3炸了几次,就想着坏了大齿就买个450大齿座那个,结果到现在三轴大齿一直坚挺,不过后来就飞的少了,购物车里放了些冰人改装件,心想炸鸡后就升级,结果还没炸呢,富力都出整机了......我是觉得飞大机不能浪,小心点飞机本身没故障也不怎么炸,x3本身已经够耐炸,加上现在副厂件也蛮多,其实改装机身什么的投入也不少的,总之为你的手艺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我比较走运吧,反正入手x3炸了几次,就想着坏了大齿就买个450大齿座那个,结果到现在三轴大齿一直 ...

富丽和x3不是一个质量级别,只听说过x3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和x3不是一个质量级别,只听说过x3好……

嗯,富丽的塑料我是见识过的,富丽的金属我也知道,不过一般的小零件易损件用用也无妨

网友I:
有没有500X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500X的皮带

自己根据皮带规格在淘宝上面搜索,一定有的。

网友J:
主轴上打眼怎么打呢? 用手钻打的时候 怎么固定轴不动和钻不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轴上打眼怎么打呢? 用手钻打的时候 怎么固定轴不动和钻不歪呢?

先将要打孔的位置用锉刀稍微打磨一个小平面,然后用2.5mm钻头垂直慢速钻孔。至于怎么固定我是这样处理的,用六毫米的钻头在一块木头平面上面钻一个槽,把主轴放在槽里面,就可以加工了。至于怎么保证不钻歪,这就看手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将要打孔的位置用锉刀稍微打磨一个小平面,然后用2.5mm钻头垂直慢速钻孔。至于怎么固定我是这样处理的 ...

网友J:
我还想问下,查了下X3的皮带规格是522MXL,这个皮带如果买S2M的,买哪款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想问下,查了下X3的皮带规格是522MXL,这个皮带如果买S2M的,买哪款型号呢?

mxl和s2m是两种不同规格的皮带,不能通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mxl和s2m是两种不同规格的皮带,不能通用

那如果X3尾巴用这个5块钱的同步轮的话,用哪款皮带呢? 我看你帖子里说是5块钱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如果X3尾巴用这个5块钱的同步轮的话,用哪款皮带呢? 我看你帖子里说是5块钱的皮带

这种把尾管搞短10mm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种把尾管搞短10mm就可以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 谢谢~~~

这种mxl550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 谢谢~~~

刚才看错了,这种522的才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才看错了,这种522的才行

这个型号对,B522MXL,10.8元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型号对,B522MXL,10.8元一条

你买的时候和卖家讲一下皮带的宽度,型号一定不要搞错了。

网友K:
X3中联没必要买x3的钻孔 直接买富丽x360的  本身就是4mm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X3中联没必要买x3的钻孔 直接买富丽x360的  本身就是4mm孔

富丽360的能通用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富丽360的能通用吗?

通用,其实没必要换x360横轴,感谢楼主分享皮带轮链接,一直想这么弄,支持楼主!我买过加硬铬钢轴,做尾轴(不打孔)好使,打孔还是选普通轴好加工,方法与楼主一样,470,X3,X360(换根拉杆)可以使用楼主分享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通用,其实没必要换x360横轴,感谢楼主分享皮带轮链接,一直想这么弄,支持楼主!我买过加硬铬钢轴,做尾 ...

不用在尾轴打孔,在需要固定吉米螺丝的位置用大磨机磨一点小槽就可以了。用同步轮非常灵活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通用,其实没必要换x360横轴,感谢楼主分享皮带轮链接,一直想这么弄,支持楼主!我买过加硬铬钢轴,做尾 ...

我是用的x3直升机,大桨夹用的冰人的。所以横轴也是冰人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X3中联没必要买x3的钻孔 直接买富丽x360的  本身就是4mm孔

多谢你的提醒,一样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火花可以打孔。

最近想练习侧摆,想请教一下。侧摆或者钟摆,是不是用副翼来翻好角度,然后用集体螺距把机身交替向两边抛过去,抛到位的时候并拖住,然后再用副翼翻过来,不停循环的过程?摆动的旋翼面呈v字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想练习侧摆,想请教一下。侧摆或者钟摆,是不是用副翼来翻好角度,然后用集体螺距把机身交替向两边抛 ...

我飞的好差,这个回答不了。

我理解的钟摆和180度来回翻是同类的,只是幅度不同,
把180度变成30度,连续来回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的好差,这个回答不了。

我理解的钟摆和180度来回翻是同类的,只是幅度不同,

翻机身走的是O型轨迹,而摆是V型轨迹,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光轴淘宝链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淘宝链接有吗?

【高频加硬轴直线导轨光轴镀铬棒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7 mm】http://m.uqlsi.top/h.3j2iIYy?sm=213624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jymYbSzGG3Z¥后到淘寳

楼主(2018-12-08):
闲来无事做个并联线,方便充电和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机身走的是O型轨迹,而摆是V型轨迹,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翻的时侯,轴心位置不同,轨迹就不同,
你可以用机身中间作轴心翻,也可以用尾轴作轴心翻,甚至把轴心放在脚架下1米远的地方翻,

没有什麽O型V型的。

网友:
这洞打的6666

网友(2019-01-23):
打孔技术分享一可以吗

网友:
非常强大,严重好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其实不管是齿轮轴传动还是同步齿形带传动,在他的寿命周期内都是可以满足正常飞行的要求的,关键是看个人喜好来选择,相信这也是玩航模的精髓所在。

网友:
好呀,造福模友的好贴呀,顶你上去

网友M(2019-08-25):
500的中型舵机塞不进机身啊,插头线根部那块卡住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
看不明白到底要说什么?这机子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500的中型舵机塞不进机身啊,插头线根部那块卡住了,怎么处理呢?

是有点紧,不过稍微用点力就装进去了。

网友:
请问家电大佬500改470桨的皮带淘宝怎么买?

网友:
记录一下皮带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