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一米二小飞翼

楼主(2018-10-19):
载机:自由者飞翼
电机:郎宇2216 2450KV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桨:6×4
电池:3S 2200
飞控:APM2.8(壳重拆掉)
图传:欧姆威200WM
摄像头:未知杂牌
屏幕:鹰眼锐视
飞翼+电机电调飞控395g  电池195g  图传+摄像头30g
择日首飞,首飞目视飞行无误,再上图传

网友A:
期待飞行时间 同想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飞行时间 同想入

最近有空就出去首飞

网友B:
FS遥控器用着怎么样,摇杆有没有虚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遥控器用着怎么样,摇杆有没有虚位的情况。

还真没注意,手上有富斯i10  i6,其中i10没有感觉到明显虚位,i6有一点点虚位吧,毕竟价格在哪,同时手上还有一些其他遥控,富斯i10和天地飞9的手感与精确度感觉不到太明显差距,但天地飞 富斯 与FUTABA14   FUTABA16 之间手感 精准度方面确实有明显差距。

网友C:
手机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同款

米8拍月亮

网友:
这款飞机我飞过两架,都是目视飞。
机舱宽大,失速点相当低,飞行品质相当好,价格美丽,是理想的短途FPV载机。

缺点是降落容易挂掉舵机快调。舵面小,低速舵效差。机翼强度不够,不能高速浪,我的第一架自由者就是我垂直俯冲把机翼废掉了。

网友D:
楼主,我也有一架 自由者 哎......机机倒是挺好飞的(我全手动不装飞控裸飞,就是手抛时要大油门 + 打舵仰飞),不过我看你上 天行者 电调,觉得你要注意注意散热问题了,我就直接上 好盈 飞腾 40A的,这样就稳得一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有一架 自由者 哎......机机倒是挺好飞的(我全手动不装飞控裸飞,就是手抛时要大油门 + 打舵仰 ...

飞腾稳妥  我先用天行者吧 毕竟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