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开8A平衡头容易坏,我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2018-10-19):
如果直接8A充电超过了电池的平衡充电头负载能力很快就要报废,不开8A又浪费了资源,我都是直接把充电器与并充板之间直接用焊锡连线,如果并充板上只接一块电池的情况下,只敢开4A电流,同时接两块以上电池分流的情况下才敢用8A电流,否则插头处用不了几次就会接触不良发热融化变形。

网友A:
还是买个串充开大电流吧,记得好多魔友都是外场用308之类,回家再平衡储存保养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串充开大电流吧,记得好多魔友都是外场用308之类,回家再平衡储存保养电池

我有个406duo。
una6只有这样改了才敢放心开8A,不然有力不敢用不就浪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406duo。
una6只有这样改了才敢放心开8A,不然有力不敢用不就浪费了吗。

平衡电池电流没必要那么大吧,有406足够了,a6我都是飞蚊鸡用,再就是大机可以保养电池

网友B:
焊接根动力接头。把电池动力线接上。随便开8a。我a9冲8s电包全程开8a。电流会走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根动力接头。把电池动力线接上。随便开8a。我a9冲8s电包全程开8a。电流会走动力线

una6是每片单独充,不是串充。

网友:
我当然知道是平衡冲。试试就知道

网友B:
开大电流也是烧平衡头的头尾线,本来动力线就是平衡头的头和尾并联的。只要焊接a6头尾和电池头尾用粗点的线。就不会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根动力接头。把电池动力线接上。随便开8a。我a9冲8s电包全程开8a。电流会走动力线

这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大电流也是烧平衡头的头尾线,本来动力线就是平衡头的头和尾并联的。只要焊接a6头尾和电池头尾用粗点的线 ...

的确是通常都坏最边上的正极和负极,这两个焊接之后其他的插头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吗?

网友:
试试又不会烧。实践出真理。a6焊接头尾只能接6s电池动力线。接其他s线我没试。我a9接的8s线头。只冲8s电包。我充不下一百次了。电池都不炸。好用记得来报喜

网友:
电流会走电阻小的线。焊上粗线电流都走粗线了。其他线都没温度。不是乱说的。看你用得这辛苦还没效果,才跟你说。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网友:
只加粗头尾线,论坛以前有帖子的,电流在中间会正负抵消,实际电流很小,头尾大电流,问题是只能充一种电池,还有插线一定要先插平衡头,在插加粗线,反之反然

网友C:
这么用已经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用已经很久了。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单独充一块电池更快完成充电准备使用了。

网友D:
这样先插动力电,充电器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先插动力电,充电器会烧吗

una6正常是不插动力线的,如果像五楼模友所说那样加上动力线之后必须先插平衡头,否则我试过充电器检测电压不准。这时充电肯定会出问题。
因此我的结论是:如果平衡头某一片的接触不良会导致电压检测错误,会有单片过充的隐患。所以个人建议不要5楼模友这样改。

网友E:
今年能飞的日子也就这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年能飞的日子也就这几天了…

南方还好,东北好日子不多了。

网友:
眼看开始刮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