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PID问题:

楼主(2018-10-20):
    我的机架是ZD550,装APM2.8飞控。但这个PID,我调到每秒4米高速下降不晃动时,在PosHold模式大角度飞行时,能从FPV摄像头中看到有高频抖动。    想问下大家,现在应该怎么调
    现在的PID截图如下:

网友:
排除结构刚性和风对摄像头的影响,再有就是PID中某个或几个增益过高,建议先用AUTOTURN模式自动调参找出大致值,再细调...

网友:
这么大飞机可以换pix

网友:
高频抖动,减少辅翼的d值,低频晃动,减少p,高速下降,提高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