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B响怎么了

楼主(2018-10-20):
用着用着,突然显示这样了,

就这样显示,其它的都不显示,问下各位什么原因,一个不好买,可以自己修么?

网友A:
俺的BB可不是你这种插法

网友:
你这插错了吧?

网友B:
看着插得没错呀,估计坏了

网友:
要没插错的话就是bb响坏了,好像把里面一个芯片换掉就能修好。

网友:
是否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插得没错呀,估计坏了

看负极黑线位置

网友C:
插错咯……这插法,bb响没烧掉质量就很OK啦

网友C:
这平衡头……能正常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平衡头……能正常充电吗?

电池是自己组的,别用平衡头颜色的线区别。原来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错咯……这插法,bb响没烧掉质量就很OK啦

电池是自己组的,别用平衡头颜色的线区别。原来是能用的。

楼主:
电池是自己组的,别用平衡头颜色的线区别。原来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BB可不是你这种插法

电池是自己组的,别用平衡头颜色的线区别。原来是能用的。

网友:
单片机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
自己修不了,bb响反接有保护,我都反接n次了都没有坏

网友:
买一个吧!估计坏了,便宜的5-6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