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或图片,图纸原比例放大

楼主(2018-10-20):
怎么把pdf或者图片类的图纸(默认A4纸打印),原比例放大25%,用A3纸打印?

网友A:
转成CAD格式想多大就多大,有个软件叫:pdf2cad+v9(PDF转CAD格式)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找TB上图纸打印的,价格不贵,大尺寸也能帮你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CAD格式想多大就多大,有个软件叫:pdf2cad+v9(PDF转CAD格式)

我试试

网友:
PS即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网友B:
??设置打印机A3打印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打印机A3打印不就行了么

a4打印的有点小。我想放大点用a3打印

网友:
pdf没有默认打印大小的好像,打印时设置a3就好

网友:
只要是图片,我的方法是直接拖入cad,然后想放多大放多大,放大后用A4进行区域打印。

网友C:
一张整图放入excel,想拉多大就拉多大,然后直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张整图放入excel,想拉多大就拉多大,然后直接打印

嗯嗯 我试试

网友(2018-11-27):
引用 网友A:
转成CAD格式想多大就多大,有个软件叫:pdf2cad+v9(PDF转CAD格式)

有个软件叫:pdf2cad+v9(PDF转CAD格式)
-----  参考 参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张整图放入excel,想拉多大就拉多大,然后直接打印

一张整图放入excel,想拉多大就拉多大,然后直接打印--- 能这么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