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现在电子设备都牛B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2018-10-20):
n年不玩直机了,想问问现在电子设备都怎么先进了?以前gy401锁尾都狠牛逼了,但是还要不断调试,并且不练够模拟器秒炸鸡。是不是现在的陀螺仪装上就可以脱控啊?菜鸟直接可以上手对尾?

网友A:
现在用大疆螺丝钉和外星科技电池,一键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大疆螺丝钉和外星科技电池,一键刷锅

都AR了,飞机不是你控制那还有乐趣吗?

网友B:
现在有直升机用的飞控,可以定点悬停或者规划航线和起飞降落。

网友C:
现在的无副翼陀螺仪优化了自旋,练自旋翻容易咯

网友D:
都没啥人飞直机了,在飞的都是自旋翻和自旋钟摆算入门。

网友:
一键自旋翻,一键钟摆,一键放生等等

网友:
好像,现在都还有一键救机一键返航飞控。在当时那都是黑科技啊

网友:
牛到一颗舵机能卖2000!

网友:
不要说以前了 泪  现在好很多了 但也不满意

网友:
市场更小了,但是电子设备更强。陀螺仪反应速度非常快,舵机和马达出力也越来越大了。

网友:
直升机已经发展到了瓶颈 飞机机型就那样 只能从电子设备上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直升机用的飞控,可以定点悬停或者规划航线和起飞降落。

大锅!我意思是一般机油用的电子设备。就是常用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无副翼陀螺仪优化了自旋,练自旋翻容易咯

现在的陀螺仪有哪些啊?介绍下哈

网友:
直机不清楚
固定翼为了对新手更友好 有了一键救机 电子围栏 自动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锅!我意思是一般机油用的电子设备。就是常用的家伙

常规设备嘛,电机更有力,电调有定速功能,舵机力气大。陀螺仪都是无副翼的三轴陀螺仪。还有几种陀螺仪可以用开关切救机模式(无论飞机处于什么姿态,只要开关一切换救机模式就会自动采取最捷径翻转成悬停。)

网友B:
普通三轴陀螺仪:kbar、vbar、ebar,有救机功能的三轴陀螺仪:micro beast,金脑陀螺仪、神经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普通三轴陀螺仪:kbar、vbar、ebar、神经元,有救机功能的三轴陀螺仪:micro beast,金脑陀螺仪,

不知道救机的陀螺仪怎么样,在练习3D的时候能不能自救?如果可以,以后就不存在炸鸡了?这样岂不是减少了炸鸡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救机的陀螺仪怎么样,在练习3D的时候能不能自救?如果可以,以后就不存在炸鸡了?这样岂不是减少了 ...

救机陀螺仪很好用,如果能及时的扳动开关就可以不摔机了。

网友:
牛逼到700快标配万瓦电机,200A电调了,陀螺仪就更不用说了,微处理器性能的提升使陀螺的性能变得非常强大,主流陀螺除了futaba的都可以用救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设备嘛,电机更有力,电调有定速功能,舵机力气大。陀螺仪都是无副翼的三轴陀螺仪。还有几种陀螺仪可 ...

乖乖!那不是菜鸟福音嘛。都佩服当年的自己。一个人从单飞,lama开始,自己在论坛学习。最终只练到倒飞悬停。炸鸡无数,大部分时间在修理,后面时间原因停了

网友:
电子取代人力

网友F:
俺是固定翼老油条了,油直已经快十年没飞了;今年在山西驻厂出长差,空余时间多,可这边山里场地不好,风特大,油固电固油直基本没办法飞,前段时间时间飞厂里模友的450电直,手生炸了两次,前日淘了K110S和V911练手,晕喔,很快上手;
K110S在6G模式飞F3C动作,难度之大,锁尾非常稳定,副翼升降太迟钝,3D模式太贼!完全不是俺们飞惯了慢吞吞F3C动作的老家伙能够应付的,落伍了;比十几年前的60级飞F3C还恼火!
用无副翼三轴陀螺仪和油门定速,入门极容易,也不容易炸鸡,副翼升降不需要过多修正,但也少了很多乐趣!
听模友说飞3D会乱手,再去飞3C会比较麻烦,等过段时间K110s弄瘫了,再把60级油直拿来试一下;
航模的电子设备越来越牛,新手入门容易多了,炸鸡成本也低了,但真正要飞好F3A F3C动作,反而没以前好练了。

网友:
牛逼到一键放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没啥人飞直机了,在飞的都是自旋翻和自旋钟摆算入门。

一针见血......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是固定翼老油条了,油直已经快十年没飞了;今年在山西驻厂出长差,空余时间多,可这边山里场地不好,风特 ...

固定翼和直机操作就有很大区别吧!

网友:
没人飞了…去研究DJI的避障吧

网友:
最好的功能,一键放生

网友:
反正现在的直升机,就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G:
现在舵机电调电机都很暴力,无副翼机比以前有副翼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舵机电调电机都很暴力,无副翼机比以前有副翼灵活。

2架450se用的65mg还是mg65。这个舵机futaba什么型号取代了?

楼主:
一键救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架450se用的65mg还是mg65。这个舵机futaba什么型号取代了?

首选deko,这个舵机带断电保护功能,非常耐炸,极少扫齿。

网友(2018-11-19):
螺母板401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是固定翼老油条了,油直已经快十年没飞了;今年在山西驻厂出长差,空余时间多,可这边山里场地不好,风特 ...

再去飞飞大机你又不会这么认为了,小机灵活度特高,大机就特别稳

网友:
和楼主差不多,2010年后时间关系退出,现在刚弄一台X3

网友:
现在是语音控制了,飞的时候要在那一只喊自旋翻!钟摆!刷锅!自旋钟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是固定翼老油条了,油直已经快十年没飞了;今年在山西驻厂出长差,空余时间多,可这边山里场地不好,风特 ...

K110和别的直升机飞法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而且精度很差。6G模式是自稳模式,不能翻。3G模式舵量要小。大舵量很容易因为翻滚太快,动力不足(掉转速)而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