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大神,安装在70E上的舵机出现持续吱吱响声,个别伴随着抖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8-10-20):
我前面用的Kst515,后换成gdw590都一样还是抖,遥控器是futaba14,接收机是7008,这个现象正常吗?会不会舵机失灵炸鸡呢?如何解决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看舵机是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舵机是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

是数字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数字舵机

那不响不正常,抖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都抖,,,,是所有舵机都抖,还是那个舵面上的

网友:
数字舵机吱吱响正常,抖就不正常了。

网友C:
吱吱响应该是摇臂两边受力不等造成的,你要是把舵面立起来慢慢移动,就应该能找到一个不响的“点”。一般不影响使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吱吱响应该是摇臂两边受力不等造成的,你要是把舵面立起来慢慢移动,就应该能找到一个不响的“点”。一般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抖,,,,是所有舵机都抖,还是那个舵面上的

只有升降舵抖,其他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和我的现象一样,换模拟就不抖了。我是银燕的后来换的CAT好了,但是虚位大的话再用加长摇臂就还是会有轻微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现象一样,换模拟就不抖了。我是银燕的后来换的CAT好了,但是虚位大的话再用加长摇臂就还是会有轻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