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小时用烧烤签做的两轴飞行器测试

楼主(2018-10-20):
f3evo飞控,自制转接分线。
两个9g舵机,两个1105电机2845桨,两个12a电调以及2s350电池组成。
起因,群里讨论的时候引起了兴趣随便试着做一下看看好不好玩。
心得:必须保证鸡架结构、电机转向(舵机)刚性,重心要与舵机转动轴在同一轴面,机身重心靠下。
关于试飞:经历了有关飞控正反面混乱的设置后终于调整但能飞的样子,但竹签+热熔胶确实不太适合这样的机型,摇摇摆摆所以又加了一些支撑,9g舵机摇臂本来也有点柔软度,最终起飞108g,飞行时间3分钟哈哈哈
pid要用温柔的设置,方向也不能太猛,尽量设置成平滑过度。
感谢本板块的飞控设置帖子(忘记谁了一会补)

网友A:
专门做了个集线器
然而还是很乱
我做会更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做了个集线器
然而还是很乱
我做会更乱

不是集线器。。这块飞控本是集成型的,只有1.0端口接入,所以需要做一个转接成标准插针的。

网友B:
视频呢?就吹。

网友C:
飞行时好不好控制?有没有四轴稳?

楼主:
http://t.cn/EzjsgxQ?m=4297350874595215&u=3951918622
微薄的视频,
t.cn/EzjsgxQ?m=4297350874595215&u=39519186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时好不好控制?有没有四轴稳?

重心和结构刚性要求高,我这做的不太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呢?就吹。

楼下,别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呀

是个不错的探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不错的探索

我在抖音看过,没想到论坛大神也玩

网友:
控制方向是通过改变电机的倾斜角度?

网友:
不错不错,说做就做

网友E: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飞控??

开头第一行就写了,不认真大兄弟

网友F:
这。这炸机成本也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这炸机成本也太低了吧

只是做来验证的,视频后就拆了哈哈

网友(2018-12-11):
请问飞控可以直接用还是要修改才能用。

网友G(2019-04-06):
引用 楼主:
不是集线器。。这块飞控本是集成型的,只有1.0端口接入,所以需要做一个转接成标准插针的。

请问怎么做转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做转接呢

就是做条转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做条转接线……

转接线是从集成电调的引脚引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