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设置

楼主(2018-10-21):
玩了多年航模,有一问题至今还没搞清楚:就是遥控器上的油门曲线设置有什么用?(我飞的是电动固定翼)望坛里的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因为你没玩过直升机,尤其是油动直升机,油门曲线与螺距相互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玩过直升机,尤其是油动直升机,油门曲线与螺距相互配合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油门曲线设置对飞电动固定翼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飞普通固定翼确实没有什么用

网友:
曲线可以让固定翼的舵面在中立点附近的运动平缓,也就是说在中立点附近打舵,舵面舵量较小,有利于精细动作,同时,需要大舵量时,舵面能迅速的摆到最大。

网友:
油门曲线适当调一下可以改善线性,手感好一些

网友:
油门曲线固定翼也是需要的,特别是汽油机,2冲汽油发动机油门线性不好,必须用油门曲线

网友:
假设是一个特别大舵量的飞机,舵面曲线可以让小杆量的时候飞机更柔和,满杆的时候机动性保持不变。但是油门曲线。。。固定翼一般不用。我用过一次,因为那个飞机动力不足,大油门才能平飞,但是我习惯半油门平飞,就把曲线拉高了,这样一半油门杆量就变成了2/3油门。

网友:
有些遥控器选择固定翼模式都没有油门曲线调整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