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体风筝做伞头的遥控动力伞

楼主(2018-10-21):
算是可以飞了吧,操控还可以,感觉还是没有专业的滑翔伞头好。一是不省电,3S2200电池飞15分钟,可能旧电池性能本身就差一点。还有不是足够灵活,转弯要3-5米可以转弯。飞行稳定性很好,操控简单,完全脱控没有问题,适合小朋友玩耍。有玩这个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制作经验

网友A:
正想做一个,多大电机?多长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做一个,多大电机?多长伞头?

2米伞头,2212电机

网友B:
楼主有具体数据??伞头要重新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具体数据??伞头要重新接线?

绳伞没改,原来以为要改,结果改来改去反而飞不起来

网友C:
结构有没有图啊!!!!!!!!!!!!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有没有图啊!!!!!!!!!!!!看看图????????????????

伞绳没有改,改了几次都飞不起来,恢复原状后可以飞了。小车架和控制部更很简单,一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D:
这伞哪里买的?我以前买过风筝怎么都改不好就丢一边了。
不过算了,暂时没精力来做这个但是如果有不用改的伞头,肯定很多模友愿意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伞哪里买的?我以前买过风筝怎么都改不好就丢一边了。
不过算了,暂时没精力来做这个但是如果有不用改的 ...

一开始也是以为要改,改几回都失败,最后恢复原状居然飞起来了,而且控制也没问题,飞高飞低左右转弯都好控制,你可以把你的伞恢复原状试试,应该可以飞的。我买的风筝好像就一家在卖吧,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绳伞没改,原来以为要改,结果改来改去反而飞不起来

楼主有伞接线,和控制系统照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是以为要改,改几回都失败,最后恢复原状居然飞起来了,而且控制也没问题,飞高飞低左右转弯都好 ...

楼主我就想问问你,你的舵机拉动的两根绳是在伞的什么地方?软体风筝只有两根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就想问问你,你的舵机拉动的两根绳是在伞的什么地方?软体风筝只有两根绳

对,就是直接把风筝的两条绳栓舵机臂上就可以了,单舵机控制,等于就两个通道控制,一个油门管升降,一个副翼管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伞接线,和控制系统照片?

买来双线软体风筝不用改线的,没那么复杂,控制就是一个舵机

网友C:
能不能上个小车的大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上个小车的大图看看???????????????????????????

朋友借走玩了还没有送回来,给你画了个示意图,看一下就明白

网友C:
伞头就控制左右摇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伞头就控制左右摇晃吗?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是靠重心偏移控制转弯的

网友:
太棒了,我也改天试试

网友:
你好,你这个2米的伞头才用2212电机?我也是两米的伞头,我用的小车包括电池和电装重量高达1.1公斤,但电机推力超过1.5公斤,不知道能不能飞,好不好飞?还有一个问题比较低端: 我也是一根横臂拉着伞绳,是不是哪边横臂低动力伞就往哪边拐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