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三角翼 继遥控动力伞后 3D打印技术对航模的探索之二

楼主(2018-10-21):
3D打印应用在航模上已经不是一二年的事情,但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原因有很多,个人分析,认为最重要的是模型图纸,一个好的图纸,不仅仅只有好看的外观,应用在飞机上,要考虑到重心与空气动力。应用在车上,要考虑到强度,应用在船模上,要考虑到重心与仓构,所以一个好的图纸出来,不是那么简单,这也是最近几年,一旦有好的图纸,大伙都只能打印相同的模型,同质化严重,失去了3D打印的真正特点。本人今年才入手一台3D打印机,今年才开始学飞画图,完全是零基础入门,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当然也不是很简单的,没有特别专业的相关知识,那么我决定在‘另类’航模上入手。
续上次设计并多次改版后,3D遥控动力伞机座,已经很完善了,遥控动力伞,本人在此基础上,又设计了一款遥控三,角翼,权当在这条路上探索的一次试水。

曾经在论坛上看过高手自制遥控三角翼的一篇帖子,给我很多灵感,在此感谢那位大老,先放出设计图,此次一共设计了二款:

第一款,采用前轮转向,最大支持8寸桨,重心位及风筝俯仰角度全可无极调整,四轮着地,增加地面稳定性,3D打印件在不影响强度的情况下,极尽可能的减小重量,该百分之百填充的地方满填,该减少填充量的地方少填,这也是3D打印不同于其它材料的优点!!

第二款,在机架上层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前轮固定,采用垂尾及转向一体设计,地面及空中转向同步控制,增加了空中转向的灵活性,为了保证强度,伸出部分采用了方碳管代替3D打印材料。

尾部结构,重量轻,安装方便,所有3D打印件都只需要一颗螺丝与碳杆紧固。

28度的主支架调节,配合不同的电子装备,可以轻松调节机架重心

风筝直杆安装座,俯仰角调节余地足够大,直杆不会被锁死,不影响舵机控制,两头的限位环又可以保证直杆不会滑动!

以上是无垂尾机架安装示意图,安装步骤简单,适合风筝大小1-1.5米风筝,至于使用多大风筝,得看你电装的配置,小风筝就用轻量电装,反之!本人使用的是1.5米的大草原,淘宝上很多种三角翼风筝,价格也是很便宜,包邮也就十几块钱,作为休闲飞,动力三角翼是个不错的选择!!

个人还没有机会录制飞行视频,借用别人视频展示一下三角翼风筝的飞行方式,供参考

3D打印技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打印时间,打印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各种问题,3D打印的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物料上倒是不怎么贵,但3D打印对航模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很多自己的想法都可以通过绘制,通过打印成形物件,特别是很多网上购买不到的小零件时,3D打印技术对航模DIY无疑是个最优的选择!!

网友:
3D打印真好

网友A:
什么 控fs i6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 控fs i6s吗?

富斯I10的

网友:
就喜欢这种贴子,已初显大神的潜质

网友B:
好帖,我认为整机3d打印虽然好看,气动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我也倾向于用普通材料比如kt板和木材做主体,复杂零部件再用3d打印,可以减重,增加强度。有个疑问,这个三角翼的俯仰只能靠油门控制吗?没看到俯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我认为整机3d打印虽然好看,气动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我也倾向于用普通材料比如kt板和木材做主体, ...

油门大小控制升降的,其实3D材料真的不重,比轻木重点,比塑料要轻很多,但轻木不能受力,这个就不同了,各有各和优点吧

网友C:
感觉太复杂了。
个人提个想法,能否3D打印做连接件,以碳杆泡沫为主体来做飞机?比如双尾撑的机子可以用大桨,但一直不流行估计主要是难携带。如果在机翼和倒V尾翼打印出连接件,两根碳杆到地方插上,应该就便携了。机身内也可以象碳纤维骨架车或飞机那样碳杆3D打印连接,用薄的魔术板做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太复杂了。
个人提个想法,能否3D打印做连接件,以碳杆泡沫为主体来做飞机?比如双尾撑的机子可以用大 ...

减少结构件的方法其实很多,接插件也很好做,但主要是探索3D打印在航模上的应用

网友(2020-05-08):
楼主,你学画图是学的solidworks软件吗,哪个版本好学些,我也准备学画图软件自己建模。

网友:
新技术新材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