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塞斯纳起飞失败

楼主(2018-10-21):
塞斯纳配置2216,1250kv,10寸桨,3s1800mah电池,起飞重量1100克,滑跑距离约四十米,起飞离地一米高,左倾炸机。看视频,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是不是右拉角度太大了?

楼主:
占楼发视频

网友A:
动力不足,速度不够,舵效就不好

网友:
速度严重不够,拉杆量太大

网友:
速度不够,必然左倾

网友:
速度不够,失速!应该半油以上起飞!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速度不够,拉舵太多。舵量先调到50%

网友:
这起飞速度太慢了,再保持油门滑跑10秒拉舵

网友:
动力不足 拉杆太猛 离地时尾翼触底 机身偏移 又没有及时推油修正 就炸了。

网友B:
起飞重量1100克?对于这1.2M翼展的小塞确实太重了点吧。为何会这么重?同样的机子我上2600MAH的3S的锂电起飞重量也没到900克。

网友:
速度严重不足。

起飞很稳,然后立即失速往一侧翻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1100克?对于这1.2M翼展的小塞确实太重了点吧。为何会这么重?同样的机子我上2600MAH的3S ...

你那估计是eps的吧,我epo的塞斯纳起飞重量也有1100克

网友:
感觉速度凑合着也够,质量也不算超重,能导致这样炸鸡的可能性原因挺多的,不知道你是那个细节出的问题

网友:
再给点油门,再滑跑一会,你不拉杆或者轻轻拉点点,就能起来了

网友C:
油门没推足吗?看这加速,不像这动力的表现。
拉杆也大了,拉起后立即进入大仰角,导致速度损失。
另外,检查重心位置是不是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没推足吗?看这加速,不像这动力的表现。
拉杆也大了,拉起后立即进入大仰角,导致速度损失。
另外, ...

猫总啊,。。。最近可上新东西么,

网友:
拉杆量太多,滑跑速度不够,导致失速。

网友:
这个因该是拉杆拉太多了,导致速度突然降低,左侧翼尖首先失速,然后就炸了。下次速度再提一提吧,

网友:
飞机重了,这个飞机2212电机可以飞的。技术不好就把舵角调小。原因是失速炸鸡,,怎么解决,就学习吧

网友D:
看样子没舍得多加油门,直接拉满自己就起来了

网友:
看这加速也太肉了,明显的动力不足导致失速。你确定是2216的动力吗,也可能是电调接触不良导致断油造成的吧

网友:
1.新手这个路上飞,佩服!
2.新手起飞居然没有全油,佩服!
3.电机动力足够,关键是速度,强行拉起还没有全油,佩服!
我也是塞斯纳入魔,建议楼主空地练习,或者多练模拟器,起飞速度够,轻拉升降就行了,祝爽飞。

网友:
滑跑速度太慢

网友:
失速了,起飞速度不够

网友:
明显没有满油门,这环境也是差的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4MTg5MDEyM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5c3c99f46e30660e4d ...

还是拉稍微早了点,不够优美

网友D:
速度不够,升降舵打的太狠

网友:
不要不舍得推油门,满油门起飞,升降拉杆柔和点

网友:
拉杆拉早了,速度不够,导致升力不够,此刻拉杆,导致抬头,惯性作用下,向上一串,但速度更慢了,升力更不够了,机尾还触地了

网友:
技术不够,多练练。

网友:
多练练模拟把吧

网友:
起飞速度不够  失速了

网友:
楼上都分析过了
1、没有达到起飞速度就强行起飞,失速坠落
2、起飞没有满油门,不然这个滑跑距离够了
3、起飞拉杆太猛,既诱发了失速,也来不及补救。你这毕竟是塞斯纳又不是特技机,而且太重。

网友(2018-11-24):
我感觉速度够,拉杆失速感觉很怪,你用2212的电机试试,右下拉减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足,速度不够,舵效就不好

精辟

网友(2019-02-23):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现在打算改双发了!

网友:
这种地方飞,看着都悬,为了安全真的不能在这种地方飞啊!

网友:
从视频上看动力严重不足,这里有几个细节请你注意,1 油门摇杆未推到70%以上,在起飞状态下最好油门是全开。2 操作失误,如果你是M2你的操控摇杆定位不准确。3 搭配是否符合要求,照片上电机是2216 1250 属慢速应配大孔慢速奖,我的塞斯纳2212  9060非得很好,4 起飞的速度不够,飞机在起飞前有一段助跑,这段助跑就是起飞速度,速度不够升力就不足。5 建议你飞飞机之前先模拟,待熟练之后再真飞还得注意气象,避免更多的损失。

网友(2019-05-15):
这个到底这么解决啊  我也是新手 老是说在模拟器上练 但是模拟器跟现实差别好大的好吧 我在模拟器上练得起飞降落很完美 降落都能 降到圆心上 但是还是现实还是飞不起来 就像楼主这样 完全摸不着头脑 模拟器上推杆滑跑一下就起飞了  现实怎么也飞不起来

网友:
速度太慢,舵效不够

网友:
滑跑速度不够,升力不足强行拉起的结果

网友:
起飞拉杆过早,油门也没给足。塞斯纳的起飞根本不需要拉杆,滑跑加速,速度够了自己就离地了。

网友:
这个很明显的失速,按说2216,1250kv的电机全由5米之内就能起飞了,楼主应该是没舍得给油吧

网友:
加油加油加油,不烧机油的,飞机起飞都是大油门的。

网友:
我的入门机,大油门起飞

网友:
速度没跑起来啊,拉猛了

网友:
速度真心不够,完全不是右拉的问题,右拉大了你会往右偏,也有可能是重心问题重心靠后(* ̄m ̄),配过重心了没,别相信店家的电池能压住,得上配重

网友:
明显是失速。。。速度太低了

网友F(2019-09-22):
留个脚印!我的FMS魔鬼也是这样摔坏的!

网友:
速度太慢了 全油门起飞 离地感觉差不多了在降低油门

网友:
典型的新手操作。摔啊摔啊慢慢就会飞了。

网友:
1.动力没推够
2.在在1的基础上又拉杆幅度过大,直接时速
(重心对的情况下起飞你倒是推油啊,按你的起飞重量和电装,你给最大油门起飞,你刚才那拉起的角度,直接就拽上天了。)

网友:
这动力富余了,升降舵加大,满油跑就拉起来了

网友(2020-02-25):
我来补充一点吧。
      这个原因大家说的非常清楚,失速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第一架也是塞斯纳,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前轮和尾方向舵联动。这款机型精度不够,前轮也不是很皮实,导向性比较差,就算继续让飞机滑翔,还没等到足够的速度,就跑偏,跑偏就撞马路牙子上,就算修正方向,会左右摇摆不定,反正我第一架飞机没飞起来就炸坏了,撞树上破碎掉。
    解决方案,看视频楼主就是新手,我告诉你一个办法,看淡生死,不服就干,把前后轮都拆掉,飞机拿手上,飞起阶段,人力助跑,油门到底,电机疯狂到尽头的时候,飞机20-30度向上发射。飞机就能起飞了,好好珍惜在天上的时光,因为你应该清楚,飞机没轮子,降落的话,,,,反正飞机使命已经完成,愿上帝与你同在。

网友:
前期给油犹豫、速度没到就拉杆,拉杆动作大,机身离地发现有失速倾向、猛给油,反扭炸鸡。鉴定完毕!

网友:
油门没给足吧,看着你这动力也不像尾重的样,下回多跑点,跑快点,正常是轻轻一带杆就起来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首先是 速度不够强行拉起, 其次 打杆太大了。   第三感觉你头轻了。不然怎么会拉起这么厉害啊。
把遥控器的舵效调到  副翼 40    升降  30   再试试   塞斯纳很耐炸的 基本炸不坏

网友(2023-06-27):
好像是操作问题,油门给少了,可以在模拟器上多练练

网友:
我猜,肯定路口是红灯,你偏要起飞,飞机不干了,就没飞起吧,可能是怕你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留个脚印!我的FMS魔鬼也是这样摔坏的!

三年多过去了,我的莫尔也是这样炸的。重心不对,拉起过早,油门还没给到最大,直接左翼栽地

网友(2023-08-29):
跑四十米是个什么鬼,个人感觉是技术问题

网友:
1100克的塞斯纳,这动力,不至于要滑行四十米才离地。。。
舵面正常吗?

网友:
速度太慢,失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