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新入的亚拓150X,出现间歇失控的情况,你们遇到过吗?买到问题货...

楼主(2018-10-21):
和18sz对频,蓝牙连接app没有问题,但是会出现突然丢失信号的情况,主板红灯一闪而过,悬停时主电机尾电机会突然同时降转,然后慢慢恢复转速,严重时直接失控,只敢在客厅低空试试,完全不敢放飞,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干扰

所有其他飞机在相同环境都不会被干扰,难道亚拓不一样…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你18sz上的制式没选对,按照说明书上选sfh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你18sz上的制式没选对,按照说明书上选sfhss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犯,而且还是看你的150X少走弯路的帖子之后才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其他飞机在相同环境都不会被干扰,难道亚拓不一样…

这些也都是s-fh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也都是s-fhss?

DSMX或者FASS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犯,而且还是看你的150X少走弯路的帖子之后才买的

找个电磁环境相对干净地方,手机连蓝牙后升级grs固件,然后重新对频,清空设置重新设置一遍,再校准陀螺仪,如果还是这毛病,果断售后吧

网友B:
还有还有个问题遗漏了,斜盘模式h1,如果没选对也会有斜盘运动卡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还有个问题遗漏了,斜盘模式h1,如果没选对也会有斜盘运动卡顿的情况

没错,我看了pdf说明书,连油门螺距曲线都是按说明书设置的,H1,姿态/3D和norm/idle都是用的不同的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MX或者FASST

s-fhss容易和wifi互相干扰,我这里反正得出的经验结果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hss容易和wifi互相干扰,我这里反正得出的经验结果是这样

好的,谢谢!换新后我再试试。fasst明显更稳定,为何不用呢,成本?利润?150X价格不低了

网友C:
要验证很容易啊,拿到室外公园啥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验证很容易啊,拿到室外公园啥的地方就行了

那不是心里也没底吗,正常wifi都会干扰的话,那公园的电磁环境要多干净不失控,附近有人开热点是不是也会失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心里也没底吗,正常wifi都会干扰的话,那公园的电磁环境要多干净不失控,附近有人开热点是不是也会 ...

这个得看信号强度的,正常的wifi倒也不怕,就怕那些穿墙王,2.4G发射功率远超标准的。而且,家里的Wifi信号确实非常乱,2.4G信道基本都是占的满满的,5G还勉强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信号强度的,正常的wifi倒也不怕,就怕那些穿墙王,2.4G发射功率远超标准的。而且,家里的Wifi信 ...

穿墙王很喜感…所以150x应该加强抗同频干扰措施,相同环境下,近距离控制,不能明显劣于DSMX和DSM2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穿墙王很喜感…所以150x应该加强抗同频干扰措施,相同环境下,近距离控制,不能明显劣于DSMX和DSM2吧

这个么,FHSS早就有模友反映过干扰wifi设备了,有的甚至于一开控,wifi就断线的,干扰都是相互的,这已经是技术上的问题了,只能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么,FHSS早就有模友反映过干扰wifi设备了,有的甚至于一开控,wifi就断线的,干扰都是相互的,这已经 ...

希望能出fasst的接收机来替换

网友(2018-12-29):
检查一下电机的插头,那个插头松了会导致电机缺相就会引起上面的故障

网友:
如果震动大的话可能要排震,我的机子就是,排完震稳得一比,震动一大三轴会重启,表现的像失控一样。

网友(2019-03-23):
楼主,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是换接收还是换电池,电池容量不够也会掉转,我也是突然掉转。你的固件版本号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其他飞机在相同环境都不会被干扰,难道亚拓不一样…

哇 求小鸟机壳出给我 改装成瘾

网友:
我完全失控过 三米高自旋拍地球 当时群友分析是冬季温度太低 电池的问题 现在没有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D:
飞机和遥控不能太近,否则也会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和遥控不能太近,否则也会没信号.........

150x和遥控距离小于10cm,开机不能对频,移开点就能对上,现在究竟是电池原因还是频率干扰问题,不知道,电池是新的,而且都发生在暴力2分钟左右,下来还有电的。都不敢飞了,要证明,代价太大,我准备先换dsmx卫星试试。150x怎么这么让人不省心

网友(2020-05-17):
咋解决了?

网友:
平衡头接触不好

网友(2023-01-06):
我的俩个板子都是掉频,返售后用futaba14sg正常,我用18MZ 18SZ都试过还是间断失控。

网友:
能不能别用 优酷 这种垃圾网站了

网友:
相对于机子自身动力来说,这机的脚架、机架、舵机都太弱了,电池也不行,旋翼头和尾巴不错值得借鉴,我前几年花了1280买了带A10的准新套机,怎么也对上不频,后来1K卖给澳门摩友了,幸好卖了,放到现在600都没人要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