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调大功能』Flycolor新品――云龙60a WIFI智能电调测评

楼主(2018-10-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模友”,这次我给大家带来了flycolor的云龙电调测评希望大家喜欢。

目录:1.前言
        2.开箱
        3.地面测试
        4.飞行测试
        5.总结

一、前言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它根据控制信号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对于它们的连接,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1、电调的输入线与电池连接;
2、电调的输出线(有刷两根、无刷三根)与电机连接;
3、电调的信号线与接收机连接。
       另外,电调一般有电源输出功能,即在信号线的正负极之间,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通过信号线为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再为舵机等控制设备供电。
       电调的输出为三~四个舵机供电是没问题的。因此,电动的飞机,一般都不需要单独为接收机供电,除非舵机很多或对接收机电源有很高的要求。
       随着无刷电机的大力发展,无刷电调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市面上也出现了许多种类的无刷电子调速器品牌。并不是每一款无刷电调都能与电机匹配,主要和电调的功率相关。如果使用了功率不够的电调,将会导致电调上面功率管的烧坏,以致电调不能工作。所以选择电调一定要看该款电调的功率,另外要看电调与电机的兼容度。电调并不能兼容所有电机,它必须根据电机的功率等参数来进行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品牌的电调并不是足功率足电流,也许你需要60A的电调,它其实只能跑到55A就无法再往上调了,所以选择电调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供应商是否足功率。
        电调输入是直流,可以接稳压电源,或者锂电池。一般的供电都在2-6节锂电池左右。输出是三相脉动直流,直接与电机的三相输入端相连。如果上电后你的电机反转,你只需要把这三根线中间的任意两根对换位置即可。电调还有一根信号线连出,用来与接收机连接,控制电机的运转。
        这款电调设计新颖,功能繁多,与普通的航模电调相比有着不少特殊的功能:
⑴可以支持手机app编程

⑵近距离实时回传运行数据,并且把数据保存在APP,用曲线图和表格两种方式展现

⑶独立的反推信号,支持马达反推

⑷可直接通过APP调整马达的正反转

⑸BEC从8.4v/7.4v/6v/5v可调

⑹PWM频率:8KHz/16KHz/24KHz可调

⑺超柔顺的油门线性,支持直升机定速

     笔者以前使用过翼斧12a电调,可以感受到油门手感十分细腻,柔和,飞出来的动作也更加精准,优美。可见,一款电调的性能对于一个飞机,尤其是3d机来说,决定了飞行的很多特点。
        大部分的航模电调要想更加方便地改变手感、功能等,都需要用到编程卡,而高级的编程卡的价格并不亲民,普通编程卡又不是特别方便,并且编程卡一般一个电调上只用到一次,而这款电调APP设定参数的方法就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省去了编程卡。

        具上文介绍,这款电调具有方便、多功能、柔和等特点,解决了广大模友的很多烦恼。
         不过,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想要真正了解这款电调的各种性能,请继续阅读

                                                                                                  『小模友』

二、开箱

      虽然笔者家离发货地比较远,但是快递一共才发了3天,包装也很完好。

       收到快递后,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包装,里面用了2层缓冲材质,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磕碰,有效地保护了物品。

①电调
        电调的包装盒美观大方,外面标注了电调的简单参数。

       里面包含了电调和说明书,电调的外壳是金属壳,底下是塑料壳,有效进行散热。下面有4个螺丝孔,用来固定电调。两侧有贴纸,上面标注了一些电调的基本参数,便于阅读。这款电调一共有4束线,输入线、输出线、信号线还有连接模块的信号线。

电调的基本参数:
       重量:78.8g
       尺寸65.5×34×21mm
       输出线长:94mm
       输入线长:94mm
       模块线长:115mm

        这里要批评一点:电调的插头都没有焊,也没有特意说明。笔者家里也没有多余的插头,最后只好向周围的模友借了几个插头。

②模块
       WIFI模块可以说是这款电调的一大亮点,功能齐全,体积小巧,用附赠的3m双面胶粘在飞机的任意部位,WIFI利用手机APP,设置各种参数。FLYCOLOR单词上面的为状态指示灯,底下的“RESET”为复位按键。

基本参数:

       重量:9.1g
       尺寸:直径27.5mm,厚9mm
       信号线长:102mm
       工作电压:5-26VDC
       功耗:≤300mW
       WIFI有效距离:0-20m(空旷地带)

       手机APP名称为  Flycolor 。 笔者发现,这个手机APP只能从百度手机助手上下载,比较麻烦。

       打开APP,可见一些设定参数的功能,简单明了。有esc,电压,电流,温度,转速,油门这些数据显示省去了各种模块,80a-130a的电调还可以有反推功能,减短了降落距离。启动分为普通,柔和,超柔和,3个模式。普通模式油门响应很快,柔和模式油门6s达到最大油门,超柔和模式油门12s达到最大油门。前者适合固定翼飞机,后两者则适合直升机。

     APP各种功能说明:

        关于前言和开箱的测评到此告一段落,下一篇文章笔者将会给大家呈现app的各种功能和电调的一些测试,千万不要错过呦!(未完待续)

『小模友』

网友:
我来催稿了哦

网友A:
你这个评测还算中肯,不过写的太长了吧也。。这电调用在固定翼上还行,多轴和穿越机就算了,那么重80克,加上wifi调参接近90克的重量!另外wifi连接手机调参是方便,但是谁没事天天调啊?所以好的设计理念值得表扬,但要考虑实际和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评测还算中肯,不过写的太长了吧也。。这电调用在固定翼上还行,多轴和穿越机就算了,那么重80克,加 ...

嗯嗯,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评测还算中肯,不过写的太长了吧也。。这电调用在固定翼上还行,多轴和穿越机就算了,那么重80克,加 ...

第一次写评测,长不长

网友B:
恩  挺详细的  只看图片  字简单扫射  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挺详细的  只看图片  字简单扫射  太多

谢谢鼓励

网友C:
没什么用 连编程卡方便还是连WiFi模块再下载app在用手机设置方便
放屁和脱了裤子放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 连编程卡方便还是连WiFi模块再下载app在用手机设置方便
放屁和脱了裤子放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