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小飞机好方便

楼主(2018-10-21):
拎上飞机包和控包,走10分钟找个空地,爽飞8电,回家

带上一个3200mah 6S大电池做电包,能充8次850mah 3s小电池。

玩割草机,结果草太结实,扫了大齿。不怕,现场换大齿,15分钟搞定
我以为这速度算比较快了,但是有模友告诉我他换大齿只要2分钟,太牛了。
试了一下碳桨,这手感,塑料桨完全没法比,再也不想用塑料桨了。换了碳桨,大螺距尾巴也不跑了,锁的好好的

上图,顺便秀一下新入的电子烟

网友A:
我用的是b6充电器,楼主觉得有必要换成你那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b6充电器,楼主觉得有必要换成你那种吗。

买买买

网友:
什么型号的飞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b6充电器,楼主觉得有必要换成你那种吗。

是蓝色得B6么?如果是的话赶快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蓝色得B6么?如果是的话赶快换

就是蓝色的。楼主介绍下,为什么要换。你一直总这个充伟力小飞机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买买

没钱呢……

网友D:
楼主你用什么接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蓝色的。楼主介绍下,为什么要换。你一直总这个充伟力小飞机的电池

蓝色的b6充电不稳定,有时会过充导致电池燃烧,看到好几起事故了,建议换成银色的a6ac充电器 质量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b6充电不稳定,有时会过充导致电池燃烧,看到好几起事故了,建议换成银色的a6ac充电器 质量稳定

我都是小电流不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小电流不离人。

嗯嗯,那还可以,牢记充电不离人,确保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那还可以,牢记充电不离人,确保安全

嗯嗯,宁愿慢点。现在没钱,先将就用着。

网友:
配件太贵

网友E:
空地上还有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地上还有桌子?

是有人在这搭的桌子和棚子,种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什么接收器?

这种SBUS兼容接收机,体积超小的。

网友F:
这小电池用多少A充,几块电池能保证一直飞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SBUS兼容接收机,体积超小的。

T14的控能用这个接收机?有电压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小电池用多少A充,几块电池能保证一直飞啊?

我用6A充电,两块电池就可以一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T14的控能用这个接收机?有电压回传?

你看看发射机和接收机有相同信号制式就可以用。这个接收应该没有回传。

网友G:
这个Q6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H:
是250级别的电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250级别的电直吗?

应该是吧,大桨用190~21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Q6充电器怎么样

用着挺好,主要是小巧,方便携带。最大功率330W,最大电流14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着挺好,主要是小巧,方便携带。最大功率330KW,最大电流14A。

好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SBUS兼容接收机,体积超小的。

求问是什么牌子接收器?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问是什么牌子接收器?叫什么?

如图。
想好一点就买FUTABA R2001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那还可以,牢记充电不离人,确保安全

好的,谢谢

网友:
同款充电器,同款电池
我的电包是4s 3000
飞机是215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宁愿慢点。现在没钱,先将就用着。

玩小机子b6凑活够用,大一点的,6s 3300mah电池充一块就得一个多小时。。

网友:
b6主要是质量参差不齐,现在市场上的渣渣货太多了,很难保证稳定性,小机建议可以家里a6加保姆,外场一个q6,很省心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嗯嗯,那还可以,牢记充电不离人,确保安全

这木恐怖?我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后尾箱充电

网友J:
楼主,新手入这飞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新手入这飞机好吗?

配件有点贵,看看经济条件再决定吧。

不过在草地上飞,用塑料桨,炸鸡前及时切熄火,损失不大。

网友:
除了贵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木恐怖?我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后尾箱充电

不靠谱 尽量别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b6充电器,楼主觉得有必要换成你那种吗。

换308duo啊,楼主这个好像是单路的吧

网友:
同款小鸡,不过我的是190的。确实方便,场地好找,携带方便,充电也方便。用大鸡的电池做电包妥妥的。

网友K:
请问大佬,这个小鸡是自己装的还是买的成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大佬,这个小鸡是自己装的还是买的成品呢

不是成品,是空机和各种配件组装的。成品可以买K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