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双天电调与飞腾电调

楼主(2018-10-21):
双天12A电调与飞腾12A电调哪个油门更细腻用过的朋友烦请指导一下想玩f3p,多谢~

网友:
我用飞腾,双天没用过

网友:
最细腻的是翼斧12a,超级细腻,我一直用,特别特别棒!

网友A:
两个电调我都有,飞腾的吊机时候油门收太小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调我都有,飞腾的吊机时候油门收太小会停转。。。。。。

终于等到一位使用两款电调的模友,可以把两款的优缺点说说吗多谢!!!

网友A:
我看错了,我以为翼斧12A就是双天12A
我有的是翼斧12A和飞腾12A
翼斧12的确没什么缺点,要说缺点就是贵。比后者贵几倍
飞腾12A 低速段油门线性差一点,也能用。毕竟这个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我以为翼斧12A就是双天12A
我有的是翼斧12A和飞腾12A
翼斧12的确没什么缺点,要说缺点就是贵。 ...

朋友你这也太热爱我们的运动了都这个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