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怎样把第七通道设置成AILE D/R开关

楼主(2018-10-21):
D10控刷了SUVSUV固件,哪位知道怎样把第七通道设置成AILE D/R开关。请详细告之下。谢谢。

网友:
就在跟换模型名称什么的那个选项里 有个通道设置吧?更改射频设置那个大选项里

网友:
有个叫配置输出的设置,自己看下说明书先

网友:
我帖子有讲

楼主:
OK,在慢慢看,其实第七通道设置成其它开关也行。主要是准备上AB模块,要有七八通道,控刷机后一下有点无法适应设置。

楼主:
htbaoyufei@图上的副翼是指接收上的副翼端口?升降是指控上的升降摇杆?两者是怎样的关系。请详细点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htbaoyufei@图上的副翼是指接收上的副翼端口?升降是指控上的升降摇杆?两者是怎样的关系。请 ...

deviation群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baoyufei@图上的副翼是指接收上的副翼端口?升降是指控上的升降摇杆?两者是怎样的关系。请 ...

这个是接收机上面写的副翼通道,也就是2通道

网友:
D10能用ab么,用什么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