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无刷减速组

楼主(2018-10-21):
用微型硬盘电机重绕后效果不是很好,发热比较严重,没什么实用价值。后来想想不如试作减速组,所以找齿轮,铁皮等制作了一个外观比较难看的减速组。上2s电,8寸桨试转,测得拉力约200克,电流约3.5安培,且仅微热,效果还较满意。

网友A:
还是硬盘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呢?

原来改绕后16克,做了减速组后总重26克。焊锡占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硬盘电机吗

改绕了

网友C:
磁钢磁性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钢磁性太弱

这肯定是比不上钕铁硼的。做作玩的,但可实用了,可做到腰推机上。

网友:
应该只能用在迷你滑翔机上了,80cm翼展,起飞重量150g,拉力200g,应该能飞

网友D:
不用减速组,用小螺距桨或者小桨,是不是一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减速组,用小螺距桨或者小桨,是不是一样效果?

理论上也可以的。
不管有刷还是无刷,用配桨还是用减速组的方法来提高效率都有效。就看哪个更方便,更能达到最高效率(平衡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也可以的。
不管有刷还是无刷,用配桨还是用减速组的方法来提高效率都有效。就看哪个更方便,更能 ...

用小桨代替减速组。会让整体结构更小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小桨代替减速组。会让整体结构更小更轻。

说到底,使用减速组,本质上就是个配桨问题。不管哪种方法,都得用实验来求得最佳点。附手画示意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到底,使用减速组,本质上就是个配桨问题。不管哪种方法,都得用实验来求得最佳点。附手画示意图。

不是越轻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越轻越好吗

不要忽略桨本身的效率。桨越小效率越低。
用减速组就是避开使用小桨啊!
一味使用小桨很难提高综合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忽略桨本身的效率。桨越小效率越低。
用减速组就是避开使用小桨啊!
一味使用小桨很难提高综合效率! ...

噢噢噢。

网友:
这减速组寿命怎么样,焊锡的固定方式稳固吗?

网友E:
以前用电脑光盘机无刷电机重新绕线做过减速机,效果也不错,就是噪音大了一点。后来低KV无刷马达问世就再也没用过那个减速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电脑光盘机无刷电机重新绕线做过减速机,效果也不错,就是噪音大了一点。后来低KV无刷马达问世就再也 ...

就是啊!而且制作颇烦。这个微型硬盘电机原来重量也蛮大的,后把草帽边又锯又锉,再在平面钻孔才把重量减下来。
还有因为是外转,齿轮架只能依托后底座,边做边想边凑。说实在的,作为模型爱好者都不会缺买电机的钱,只是自己动手另有一番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