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700与700X

楼主(2018-10-21):
以下纯属个人意见
今天来说一下SAB700与700X的飞行感想,怎么说呢,一开始买了700X飞了10电,就已经发现这个飞机确实重,怎么设置风格都好,原厂的电装,飞起来就是感觉沉稳,就是沉,不知道是不是舵机反应问题,反正感觉不跟手,然后就有一点,风格和SAB700调的差不多一样,油门,螺距,风格,可是700X只能飞三分半钟下来就3.78这个样子,而且电调有点烫,电机没法摸,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电机齿比例问题,不懂,当然拉,喜欢沉稳风格的可以入700X,毕竟配件不贵嘛,而且样子也好看,就是有一点我不能接受,就是那个轴传的声音啊,真是刺耳,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还有就是头罩那四个卡口,难掰的吓人,感觉你拆几次头罩壳就差不多被自己搞坏了,还有电调的放置,这个位置很尴尬,放在正常的位置你的头罩没法戴进去,往陀螺仪那个位置放呢,电机电源线不好放,孔位也不好放,反正我一开始就放原机的位置上,把壳给自己打磨了,目前我只发现这几个问题
SAB700呢,感觉我一飞就喜欢上的机子,首先声音真的很安静很舒服,只能听到低沉的大桨声音,这个很赞,我用的KST舵机,风格和700X一样默认都是80,油门也是80,5200电池能飞四分半钟,暴力一点飞下来3.80,很不错,总体来说非常满意,可是有几个小地方,就是尾波箱画红线那个位置做个压带轮就不错了,飞狠你会听到皮带打尾管的声音,看到皮带上方的尾管有被刮花的痕迹,然后侧板画红圈的位置,感觉也可以做个压带轮,不带大小桨转的时候能发现这里皮带条的很厉害,加大了震动,虽然我的机子震动只有200,但是看它条皮带也很烦躁,然后就是电池卡槽那里,可以自己做一个挡杆,这样电池线会看着靠谱点,不然你总是担心会碰到电机齿,看着有点危险,还有就是壳的下方电调位置,加风扇时一定要注意切孔,不然头罩戴不进去,这个头罩卡扣非常好用,虽然180的价格有点坑,不过真的很方便
以下就是我对两台飞机的飞行感想,总体来说比较喜欢飞SAB700,声音清脆好听,爆桨声音非常爽,反正我现在700X是不飞了的,声音太刺耳,哈哈哈
下面是之前的飞行视频,技术不好,不要吐槽

网友:
Sab好东西,炸了还可以换电线尾管,叼叼叼

网友:
尾轴压带轮可以自己用轴承做一个,超简单的,找个电钻尾波箱打个孔,一根长螺丝,铜套,几个轴承就搞定了

网友A:
700x比上代亚拓700L轻了不少,反而sab700的起飞重量是高过700x的,手感上应该不至于你描述的样子,很大可能陀螺没调好,同样的电池一个3分半一个4分,如果转速一样的话,那就是850mx功率要比你sab上的电机高,自然就耗电。sab700的特点就是稳、静、姿态精度较好,从设计上要说跟手不跟手,两者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手感略微有些区别罢了

网友B:
sab700bts很明显比700x重得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b700bts很明显比700x重得多啊

手感很轻盈,我是这样觉得的

网友:
700x好的头罩干嘛要开个孔,你可以把电调靠近电机

网友:
亚拓 700, 头罩我也开孔,不然风扇没法装,另外,头罩胶圈直接用AB胶粘住,保管好使,不怕掰坏了

网友:
此80油门和彼80油门并不代表功率一致,转速一致。。。

网友C:
这个电调发热极低 ,完全可以不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发热极低 ,完全可以不用风扇…

700X反倒有点烫

网友D:
BT700很轻比700L轻斤半

网友:
SAB好飞 但是炸了贵点

网友(2018-12-03):
技术一般般,练习还需泰世x3

网友:
还不如飞X7

网友:
说700X重的都是扯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很轻盈,我是这样觉得的

手感轻盈,,,,,,,,,,,,,,,,,,,,,,,,,logo 690,,,,,,,,,,,,,,,,600se  is good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D:
BT700很轻比700L轻斤半

我不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00x比上代亚拓700L轻了不少,反而sab700的起飞重量是高过700x的,手感上应该不至于你描述的样子,很大可能 ...

目测700E吧,不是700X

网友(2026-02-26):
引用 网友E:
目测700E吧,不是700X

怎么会是700E

网友:
好嘛……我买了个760X……我的确觉得是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