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为什么这么便宜?差吗?就锁尾而言,跟mb陀螺仪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22):
k8很多厂家出的吗?
还是独家?
相对小电直,k8更合适?

网友:
k8在电脑上面参数明了直观,能够个性化设置的参数很多。mb的优点仅仅是可以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来设置参数。个人喜欢k8

网友:
盗版Windows操作系统为什么这么便宜?差么?就使用而言和正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盗版的德国mikado公司vbar的软件和硬件设计,开发费用几乎为零,所以便宜。mb锁尾更硬一些,在某些机型上可能比vbar锁的好,特别是小鸡。

网友:
个人喜欢mb的锁尾,硬朗!外场调参方便!

网友:
用过一个二手k8,第二次上电就出现故障,而且找不到厂方进行售后维修服务……

网友:
喜欢用就用,和正版没什么区别,MB锁尾相对比k8硬,看灯调外场调方便一点。但k8用蓝牙加手机一样方便,而且更直观。用k8炸不炸机这个话题就难说了,现在的黄k8很稳定了,本人700都是k8

网友:
尾巴不硬是不会调试,用惯电脑的人肯定会喜欢k8。抛开正版与盗版,mb看灯设置的方式不喜欢。

网友:
K8用大机上还可以~小机机能折腾吐了而且没有安全感不要太猛锁尾还行……MB很硬……

网友B:
最关键的一点mb没有十字盘上中下三点水平校正,这项功能很重要,可以让3个斜盘舵机同在步线性运动。即使在3个舵机臂孔位有偏差或者舵机线性不一致的情况下,通过调试仍然可以保证斜盘线限性水平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盗版的德国mikado公司vbar的软件和硬件设计,开发费用几乎为零,所以便宜。mb锁尾更硬一些,在某些机型上可 ...

250小鸡而言,k8好还是mb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一点mb没有十字盘上中下三点水平校正,这项功能很重要,可以让3个斜盘舵机同在步线性运动。即使在3 ...

MB的意思是,我都这么优秀了,能用我的人,还会用辣鸡舵机吗?

网友D:
感觉像LV包包与普通包包的区别,装东西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LV包包与普通包包的区别,装东西一样一样的

对 大小电直都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的意思是,我都这么优秀了,能用我的人,还会用辣鸡舵机吗?

每个优秀的人特点习惯都不尽相同,况且是一个普通的舵机

网友E:
亲测 ,在大鸡上估计是各自手感上的问题,但是在小鸡上,尤其在250级别的机子上,MB的锁尾明显比K8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一点mb没有十字盘上中下三点水平校正,这项功能很重要,可以让3个斜盘舵机同在步线性运动。即使在3 ...

这个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测 ,在大鸡上估计是各自手感上的问题,但是在小鸡上,尤其在250级别的机子上,MB的锁尾明显比K8好。

果然?当真?那就只能入手mb了?

网友:
锁尾软,不容易调,经常会出现金鱼尾。3个k8全部压箱底了,换成金脑和MB了。不用K8用mb后发现比较喜欢硬一点的手感。不喜欢柔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怎么设置?

在修订选项博士帽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