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NV14手柄控使用情况

楼主(2018-10-22):
NV14手柄控的手感完全与大控一样,双指单指操作一样舒服,上次开箱帖子说过,这个控很重,重量来自手指托与挂钩这三件东西,我习惯不挂绳子,所以挂钩就拆了,也方便拔内存卡,手指托本来拆下准备镂空减重的,钻头下去是铝合金的,这样就没必要镂空了,可能外面这个彩金镀铬也有重量,拆了手指托发现更加适合我,可能我的手小吧,
这控的摇杆组目前为止可能是最顺滑的结构组了,秒杀了所有大控

网友A:
这个遥控器方便捏着吗?

网友B:
大哥说说调控距离怎么样,用的什么接收器,加了什么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方便捏着吗?

你是说双指捏摇杆吗?都非常好用,与大控没什么区别,就是开关有点紧凑,要慢慢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说说调控距离怎么样,用的什么接收器,加了什么配置吗?

我现在黑羊高频头没有到货,就用内置射频对接了室内穿越机飞,距离没法测试,以前睿思凯2.4g失控过,不想再用2.4g的了

网友:
这镀层什么时候才能改啊!

网友C:
很耗电,很耗电,很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耗电,很耗电,很耗电

遥控本身用的18650电池,供遥控器本身续航时间很长,但是高频头开大功率是非常耗电的,容易造成电池降压快,单独供电给高频头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本身用的18650电池,供遥控器本身续航时间很长,但是高频头开大功率是非常耗电的,容易造成电池降压 ...

没装高频头

网友C:
高频头哪种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哪种好一些

黑羊CROSSFIRE

网友C:
可以直接用是吧,不用改什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用是吧,不用改什么吧

你有测试过吗,在NV14上距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测试过吗,在NV14上距离是多少

随便几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有测试过吗,在NV14上距离是多少

只是图传不给力,不然飞更远试试,你看看这个视频大概飞了多远吧,开的500毫瓦,没开2W呢
http://www.hobbyeyes.com/index/V ... d8c24a4101&vd=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图传不给力,不然飞更远试试,你看看这个视频大概飞了多远吧,开的500毫瓦,没开2W呢
http://www.ho ...

请问一下,你的NV14 黑羊高频头怎么绑定遥控器的,我遥控器进SD卡界面,选择crossfire.lua,后面没有Execut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图传不给力,不然飞更远试试,你看看这个视频大概飞了多远吧,开的500毫瓦,没开2W呢
http://www.ho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的NV14 黑羊高频头怎么绑定遥控器的,我遥控器进SD卡界面,选择crossfire.lua,后面没有Execu ...

目前还没有lua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没有lua脚本

你是怎么用黑羊高频头

网友:
用黑羊高频头不需要lua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