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富斯I6S

楼主(2018-10-22):
富斯I6S距离太近,有啥方法增加距离?

网友A:
雙向功放發射接收都改...

网友B:
装个433不就行了

楼主:
433是双向传数据吗?

网友C:
增程模块 ,加了增程远超市面上任何未增程遥控

网友D:
有个短接电阻的帖子

楼主:
找找。有没有换高频模块的?

网友E:
换枫叶锅铲天线试试

网友F:
直接换高频头ic 我的i6之前的飞控集成的接收机200米不到就失控 改了后300米还有信号,

楼主:
换那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