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T-90专题】恒龙T-90超详细食用指南

楼主(2018-10-22):
   对于T-90这样一款在军迷圈人气超高,俄味爆棚的主战坦克,众多RC坦克迷们一直期待着它的上市。终于恒龙在2017年初将1:16的RC T-90呈现在各位玩家面前。原装恒龙T-90的素质、表现如何?怎么进行一些合理有效的改造让坦克结构更加完善,功能更加有趣?下面笔者将向各位玩家们详细解说。

一、原装恒龙T-90综述
1、基本素质
T-90主战坦克是由俄罗斯乌拉尔机车车辆制造厂设计局在T-72BM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现代化主战坦克。1995年由俄罗斯国防部选定为俄军主战坦克。战斗全重46.5吨,乘员3人,最大公路速度70千米/小时,最大公路行程700千米(带2个附加油桶)。主要武器为1门125毫米滑膛炮,配备自动装弹机,弹药基数42发。其中自动装弹机中放置22发,另20发放置在车体和炮塔内的弹架中。使用弹种有炮射DaoDan、次口径穿甲弹、破甲弹和杀伤爆破弹。车体和炮塔采用多层复合装甲、常规轧制装甲和铸造装甲制造,防护系统包括镶嵌式第二代“接触”-5爆炸反应装甲系统,以及“窗帘”-1光电干扰系统。
恒龙T-90的车体型号便来源于此。

通常大家在近些年的红场阅兵中见到的俄军现役T-90坦克的型号实际上是T-90A,它与T-90的最大外观差异,就是T-90A使用焊接炮塔,炮塔外形呈多边形,而恒龙推出的T-90是早期使用铸造炮塔的初期型号。

【玩家:道理我都懂,但是恒龙为什么不出T-90A?】

【笔者:墨菲定律!】

原厂恒龙T-90的整体静态品质很优秀,原装涂装的素质在历届产品中属于上乘水平。就算不进行任何改装,仅仅把随车零件安装完成,以它的外观都足以作为一辆美观大方的静态坦克来陈列赏玩。

T-90车体表面的细节非常复杂,拿到坦克以后,面对数量众多的自装随车零部件,有时会有一种打开了静态模型盒子的错觉。如果玩家以组装静态模型的态度来安装这些部件,用时将会很长。

T-90是第一款标配5.3版2.4G主板上市的坦克型号。配置5.3版2.4G主板的坦克相较于最早的2.4G主板,有以下功能的改进:
炮塔旋转通道为线性输出。
原装炮管俯仰波箱通过限位结构,将俯仰模式由曾经的循环俯仰改为了俯/仰分离。
可实时通过遥控器调整直行行驶偏航程度。
冒烟、音量控制可遥控。
自带两种坦克音效可随时切换。

  炮管原装俯仰情况:

  随车附带的电池

T-90的电池仓并不像恒龙其它坦克型号那样可以容纳6串镍氢电池组,而是使用容量相对小的2S 18650锂电,横置于底盘前端。而原有电池仓的一大部分体积,让渡给了庞大的打弹波箱。恒龙对于打弹波箱的执着,真是令人敬佩。
T-90原装塑料波箱的低速表现优于心理预期效果,在起转区间的低速行驶状态扭矩足够。虽然直行有明显的偏航,但是尚可通过纠偏功能动态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该波箱所配的电机原厂状态就焊接有消火电容,是一个进步。此波箱在5.3主板使用2S锂电条件下的最高车速较慢,更符合二战中型坦克的行驶表现。对于现代主战坦克来说,也许应该更换为转速更高一点的电机。
2、不尽如人意之处
(1)、结构设计
【猛兽的红眼】

玩家们俗称的红眼,即为窗帘光电干扰系统中的红外照射大灯。通过摄像器材观察它,好似一对发出猩红光芒的猛兽眼睛。对于广大军迷来说,红眼几乎是T-90的灵魂所在。
很遗憾,恒龙原厂T-90不能亮起红眼。
【危险的诱导轮座】
显而易见,T-90的诱导轮座结构对于塑料RC模型来说,是一个较难设计的地方,它先天性便存在抗冲击能力较弱的缺点,并且诱导轮座调节装置需要较为精密的设计来实现。

通过观察恒龙量产版T-90底盘的诱导轮座结构,不难看出恒龙的初始设计里一定是有调节机构的存在。但不知是出于成本还是结构稳定性方面的考量,恒龙最终放弃了调节机构,简化为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诱导轮轴螺丝直接旋入唯一的安装孔位,并且此处完全没有开辟第二孔位的可能。
诱导轮座不可调节,即是恒龙T-90的第二遗憾。
除此之外,T-90诱导轮座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每一辆T-90底盘都存在着一对结构弱点:

结构弱点的成因——大型首下装饰面板:

    换个角度观察,受力点非常孱弱:

本来为了应对行驶过程中诱导轮座承受的拉扯和冲击力,整个首下最好为厚实的一体结构为妙,但是恒龙将首下分别设计成内层底盘和外部大型装饰面板模式。这样一来,既产生了严重的结构弱点,又丧失了推土铲的结构功能。当发生撞击,或是受力过大,诱导轮座将会从此处断裂,最坏的情况将导致整个底盘报废。
T-90因其结构所限,无法像T-34或是M1A2那样,通过贯通底盘的方式来增强诱导轮座的牢固程度。因此建议各位玩家注意防止撞击诱导轮和避免高扭矩运转,以免撞断或拉断诱导轮座。除非迫不得已,不要给坦克增加无意义的死重,避免增加诱导轮座的受力负担。(笔者因此放弃了金属驱动轮、诱导轮、履带的更换计划)
诱导轮座的理论强度不佳,是恒龙T-90的一大隐患。
    如果能取消首下大型装饰面板,推土铲改为附加零件,将是此处最好的改进:

(2)、外观建模
【炮口造型存在失真】
实车:

恒龙:

相信眼尖的玩家一定会觉得恒龙T-90的炮口非常别扭。笔者认为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失真共同导致。首先是侧面A、B两个截面梯度存在微妙的建模失真。其次就是炮口正面那单薄的管壁带给玩家非常脆弱的感觉,和实车那犹如舰炮一般的厚重感还是有所不及:

【驾驶员潜望镜窗口过于高大】
实车:

恒龙:

【老问题,没有透明件】
例如上图驾驶员潜望镜处。还有下面这里:

这几处显眼位置的透明件缺失,使得坦克的完成度瞬间降低,看上去十分突兀,非常影响模型的整体品质。
【炮手舱盖建模】
T-90 炮手舱盖应有侧向潜望镜窗口,而恒龙没有,疑似使用了T-90A的舱盖建模。
实车:

恒龙:

【炮手白光观瞄口遮光板造型失真】
实车呈扩展广开口样式:

恒龙呈窄开口样式:

【负重轮橡胶轮缘表现失真】
此问题在恒龙T-34上同样存在,实车橡胶轮缘拥有极细凸起条纹,而恒龙产品惯用大而深的凹陷条纹来表现。
实车:

恒龙:

    至此。
笔者较为介意的槽点如上所述,因为爱它,所以处处在意,玩家的心意便是如此。对于原厂阶段的素质描写就此结束,下面将进入漫长的改造过程。

二、深入改造
1、炮塔改造
【炮管俯仰改造】
为排除俯仰时原有机构互相干扰,首先要对炮塔各部件进行处理,红圈处都要去除,绿圈为已处理完成:

笔者习惯于使用舵机加拉杆的方式进行炮管俯仰改造,本次改造亦不例外:

    为了给通用大小的镍氢电池让出安装位置,打弹波箱不能保留,需要去除多余结构。同时为了平衡T-90炮管前端的巨大重量,在炮尾内的空间增加了与炮管等重的配重片:

将闪光炮的灯泡穿好,红圈处为拉杆球头的安装孔位。
注:T-90炮管长度非常长,自重大,将拉杆安装位尽可能设置在远离俯仰轴心处,可以使炮管在俯仰动作时的震颤现象降低到最小。
通过测试发现,将红圈处作为拉杆球头的连接点,在拉杆、金属舵机臂、标准角度40克舵机的共同配合下,炮管的俯仰角度可达到与实车一致的负7°至正20°。
考虑到炮管耳轴毕竟是塑料结构,必须给予一定的形变冗余,并且要保证电池仓上方有足够的电线滑动空间(保证电滑环电线顺畅旋转),笔者最终将炮管俯仰角度范围限定为负6°至正18°。

【车长指挥塔改造】
T-90那座复杂、细节丰富的车长指挥塔,真是让笔者非常喜爱!为了增加可玩性,笔者决定恢复指挥塔的转向功能。
T-90实车的指挥塔左右转动角度为向左45°、向右60°,使用标准9克舵机即可满足转向角度需求(舵量范围可设定为正负120%)。舵机安装位置如下:

舵机旁边的跷跷板开关是坦克的总电源开关。经过确认,笔者所使用的坦克控制电路(伟恒声组)电源开关可以在每线2A的普通电滑环中安全工作,所以为了操作方便,坦克的电源开关设置在了指挥塔舱盖里。
为追求大面积透明窗口的良好平整度和坚固性,笔者定制了一些有机玻璃片。从上至下分别为炮手白光瞄准镜、车长观瞄镜、驾驶员潜望镜、车长舱盖潜望镜、红眼大灯:

    透明件改造亦可使用透明PVC进行,玩家可根据喜好决定。
车长观瞄口的细节增加:

在指挥塔内部增加舵机臂:

效果如下:

防空机枪的改造:

原配的防空机枪外形非常威武霸气,但比较遗憾的是它的俯仰角固定,故对其进行以下改造。使用锯片将机枪支架与机枪主体分离,在俯仰轴心添加一块ABS片,打孔作为轴心使用:

为使机枪在颠簸环境下也能锁定在所需仰角上,笔者使用螺丝螺母作为机枪的俯仰轴兼锁定机构,手动设置高射机枪的锁定角度。
下图右下角的柱状体是高射机枪进行车内遥控发射时的瞄准镜,只是恒龙简略了镜片细节。瞄准镜动作连杆需要分离并打桩增加转轴(红圈处)。所示黄色的螺丝大头安装进车长塔固定,螺杆部分插入瞄准镜中空部位当作轴心,但不与瞄准镜固定在一起,使瞄准镜能够围绕螺杆自由转动:

最终效果如下:

【红眼改造】
红眼光源为10mm白发红草帽led,使用坦克控制电路的尾灯功能来控制:
外壳先涂上淡黄色。

开孔打磨至适当大小:

安装镜片:

    伸进led后用热熔胶固定:

既然进行了红眼睛改造,那么炮塔正面的精确激光探测器也处于打开样式才更加自然。探测器本来为关闭造型,但是护盖的厚度比较大,可以比较容易的用锯片将盖子锯下来,打孔,加PVC片即可:

【炮塔探照灯补充】
    将炮塔探照灯零件打孔,探照灯与前大灯电路共路,光源都使用5mm暖白led:

根据T-90A的样式,在横风探测器上加装了编队灯,也和前大灯电路共路:

【炮塔摄像机固定位改造】
对于有运动摄像机的玩家,可以在坦克的改造阶段设置好摄像机的安装机位,便于后期的视频拍摄。因T-90的夜视瞄准镜零件可以很方便的拆装,故笔者将机位设定于夜视瞄准镜座位置,正常情况下坦克外观无损,如要安装摄像机只需取走夜视瞄准镜即可。
打孔,内部使用AB胶固定一颗像机螺母:

使用gopro连接件时的样子:

【炮塔工具箱组件】
炮塔正后部的外挂工具箱是一个跨越了炮塔上下盖安装的大型部件,为了保证炮塔上下盖的开合拆卸能力,建议不要将它粘接到炮塔表面,通过原有的组合孔洞扣合上即可。白色AB胶补强是为了保证该处部件重复拆卸时的耐久性:

炮塔上三个工具箱的内部空间都很大,正好可以存放用来平衡炮塔前半球重量的配重块。但随之而来的增重有可能使原有的插孔无法承受巨大的冲击力而造成工具箱脱落。所以笔者在红圈处打了螺丝孔,用螺丝安装到炮塔盖上,借此增强牢固度:

【抛壳口开启】

主炮发射后,抛壳口开启。因笔者想不出如何实现延迟联动,暂且只能左手先开炮,右手再开合抛壳口。
【炮塔机构整体布局】
以下照片右侧轧带位置固定着炮手舱盖开合所用的舵机,炮塔底座正后方固定着抛壳口开合所用的舵机,红色物为闪光炮的高压包:

注意:高压包与闪光灯之间的电线绝不能跨越电滑环布置,电滑环无法承受其工作时的高电压。

顺便提一句,恒龙T-90非常适合安装闪光炮。因为炮口处的塑料炮管壁非常薄,闪光灯发出的光芒能够透过管壁看到。
炮塔终于初具规模:

逐渐变身为一只大闸蟹……

【炮塔电路使用总结】
俯仰舵机×3路
车长指挥塔舵机×1路*
炮手舱盖舵机×1路*
抛壳口舵机×1路*
红眼×2路
机枪灯×1路*
炮塔探照灯/编队灯×1路*
闪光炮×3路
电源开关×2路
炮塔总共需要15路电线,使用18路电滑环即可满足需求。富余的3路可用于2S电池平衡头使用。
注*:全部舵机均共用正负极,LED共用正极。共用条件视坦克控制电路支持而定。
2、底盘改造
【增加排气口细节】

【伟恒坦克控制电路中的光电抬炮装置安装】
曾经在豹2上使用的机械式抬炮装置已经深受笔者的追捧,如今进化为光电检测模式更是体验极佳。首先将探测器加装在炮塔转向波箱的如下位置,此处不干扰齿轮运行并且探测效果良好:

根据T-90炮塔转向测试,在以下弧面进行白色漆喷涂,可以达到最佳抬炮方位区间:

其它型号的坦克亦可根据此方式安装抬炮机构,只要在需要抬炮的弧度区间进行白色涂装即可。
【底盘上盖线路总结】

光电探测×3路
旋转炮塔×2路
大灯×2路
共使用7路,使用一枚8Pin插头与控制器连接。
【托带轮】
因T-90的托带轮完全被裙甲隐藏住,可以直接使用6颗4*13*5轴承替代,内外侧可用垫片补足虚位。

【行驶波箱】
本次改造,使用恒龙中低位长轴升级波箱:

    根据这款原厂升级波箱的表现来看,在2S电压下的操控已经超出笔者的预期,速度与线性都很不错。虽然静音性无法达到虎贲7级减速波箱那么好,不过价格相对便宜,并且由于是原厂件,安装非常方便。
恒龙的原厂升级件“波箱输出轴轴承座”是个很好的部件,推荐安装:

恒龙官方推荐用粘接的方式固定安装座。不过这样有两个问题:一是输出轴这里的工作条件比较恶劣,有可能无法粘接牢固;二是如果它真粘接牢固了,那就不能再无损拆卸、更换波箱,对于后期维护和升级改造来说可能会非常不便。所以推荐玩家们按照以下方式来固定它:

安装波箱和轴承座以后,在底盘外侧的输出轴上套上M8*12*0.5垫片若干片,填满轴承与驱动轮之间的空间,直接利用锁定驱动轮固定螺丝的方式,便可将轴承连带轴承座强行顶压在底盘上。除非拆下驱动轮,轴承座才能向外松脱。笔者的T-90每边约使用10到11个垫片。

也可在此处安装M8轮挡来进行限位,不过它的锁定能力笔者不是太放心。以上方法也适用于其它坦克型号的轴承座安装。
【底盘总体布局】
蘑菇贴作为控制电路的安装底座,为了容纳通用大小的镍氢电池,原有电池盒顶部被割开:

底盘全景:

    为了弥补车体装不下大喇叭的缺憾,笔者装了一前一后两个原厂小喇叭。波箱用易拉罐皮遮盖齿轮,防止油污飞溅:

    底盘左侧为10Pin+8Pin公插对接炮塔电路,右侧为8Pin母插对接底盘上盖电路,力求简化维护难度,这3个互异接头可彻底防呆。

【调节履带张紧】
因为无法通过诱导轮调节履带张紧程度,因此只能改用它法。要放松时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增加履带节数。
拆卸履带销钉可用手钻夹紧1mm钻头,用钻头尾端从塑料履带上销钉内陷的一头开始顶,很容易把销钉顶出:

    如果履带过于松弛,可以用以下方法收紧履带:

虽然不太雅观,但是却能够快捷有效的收紧履带,对悬挂行程影响也不大。上盖合拢以后,裙板可以完全遮住这里。(等T-72上市以后,就没这么狼狈了,T-72具备诱导轮调节功能,拭目以待吧!)
【悬挂调校】
此时,整个坦克的最终重量已经可以确定,现在可以开始悬挂系统的调校。T-90可以采用左右扭簧对调的方法,在两个扭簧定位孔上获得不同级别的强、弱回弹力量:正装/反装与孔1/孔2排列组合,便有4种大小不同的弹力供玩家选择。推荐玩家根据自己坦克的重量分布情况,从弱到强进行反复调试,找到最适合自己坦克的扭簧布置方式。

3、涂装与功能相关:
恒龙原配的贴纸虽然图案比较吸引人,但是分辨率太低。因此决定自己喷个战术编号,再做点旧化即可。

【小知识:T-90开炮特性】
T-90使用T-72同类的自动装弹机。自动装弹机为垂直方向定角度装填,装填角度固定为3.5°。所以推荐使用专用坦克控制电路的玩家像豹2那样启用“抬炮装填”功能,并将抬炮角度设定为约4°(此功能需坦克控制电路支持)。

T-90的一个开炮循环:开炮——抛壳口开闭——抬炮4°装填——复位。
OK!最后别忘了给路轮轴、诱导轮轴点入适量润滑油,给炮塔底圈和齿圈涂上润滑脂,便大功告成!以上便为本次改造的全过程。

结束语
对于俄系RC坦克粉丝而言,恒龙T-90绝不容错过!它超复杂的坦克外形足够玩家久久把玩欣赏,与红眼对视的那一刻更是让人肃然起敬,那浓厚的冷战氛围简直叫人回味无穷!

感谢各位的观看!最后感谢所有向笔者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

楼主:
终于填坑了!
这篇本该在去年就发表的帖子,总算在今年以内填坑完毕,撒花!
期间真是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便是T-72所代表的恒龙6.0平台从酝酿到成熟。我描写T-90的有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在T-72上套用,所以本篇也可大致作为T-72的食用指南来用。希望恒龙T-72能保持不断提高的水准和质量,早日上市!

网友A:
恒隆遥控坦克不等于模型!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骚的扣卡 黑骑士T90前,打望

网友:
黑骑士T90前来 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隆遥控坦克不等于模型! 认真你就输了!

只要认真用心去做 任何东西都会从玩具变成模型

网友:
高手啊,我等是手残党,等熟悉我的塑料豹2A 6后,改造时,在请教大神

楼主:
感谢老黑火力支援!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是一篇有营养的好文,我T90要好好改改,这下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黑火力支援!

必须支持  学习了我的还没发出 没有发帖权限  到时候指点指点 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先顶了在看!

网友:
合肥糖醋排骨前来拜贴

网友:
不错改的很好!很喜欢酸曲曲的走线!一看就是一个细致的人!

网友:
学**佬。我的T90一直没开箱。有了你的指南,好办了

网友:
估计t72上市时间还早哦

网友:
在yandex上找了2张т90的炮照片,珊瑚海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以吧前面切了

网友:
典型的军迷加模友,连遥控高机和抛壳窗都做动态了,佩服啊!

楼主:
收到!谢谢,目前暂时不切,如果未来T72炮口需要再修型的话我会照你说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