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爱因制造】跟风改装手抛机---1s动力爆改1米翼展大滑翔机

楼主(2018-10-22):
翼展:1000mm
起飞重量:125克
材质:商品epo手抛机
设备:V15版本的88接收机
动力:AP05无刷电机+4530桨+XP7A电调,300mah-35C-1s电池
通道数:3

机身纵向沿轴线剖开,用美工刀掏空,留5mm左右厚的外壳,能去十几克重量,机翼结合处注意留足强度。
机头切掉尖尖,掏洞,装电机。平尾两半,中间用U型钢丝连接,钢丝不要粘死,要活动的(平尾有后掠的缘故)

视频在此:
http://n.miaopai.com/media/~Qe6RqoZyvxolFtGzpdXEhc2iq5aPHMN.htm

具体情况如下图

网友:
1s动力飞1米翼展飞机,楼主真大神也!

网友:
够轻,就是这一改下来不便宜哟

网友:
前辈技术炉火纯青,改手抛机游刃有余

网友A:
膜拜,续航时间多少?

真想不到能拉筋斗,这AP05 相当于1105电机吗?它的拉力在1S下能达到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续航时间多少?

真想不到能拉筋斗,这AP05 相当于1105电机吗?它的拉力在1S下能达到多少啊?

最大据说90克,我还没达到过,我这个推比非常低,捏翼尖只有一点点转角
估计能有60克拉力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据说90克,我还没达到过,我这个推比非常低,捏翼尖只有一点点转角
估计能有60克拉力不错了

是我看错了吗?这么小的推比,居然拉了个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错了吗?这么小的推比,居然拉了个筋斗?

可能这鸡鸡本身比较优秀,滑翔挺给力的

网友B:
大神,出改装细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出改装细节啊

最重要的细节都有了啊,还要啥细节

网友:
光把机身掏空就很麻烦,你改的确实好看。细节处理的不错。

网友:
牛批,一米的手抛能改这么轻

网友:
1s动力  大神也!

网友:
88接收机改能成这么大手抛机,技术了得

网友(2019-04-01):
大神,强度不够吧,

网友(2019-12-20):
楼主是济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