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 V3飞控上这个接口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8-10-22):
如题请教F4 V3飞控上这个接口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图中问号和箭头所指的这个接口)谢谢!!!!!!!!

网友:
四个电调接口

网友:
当你的电调信号线焊盘死了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啥用了

网友:
注意正负极啊

楼主:
电调不是接在PWM1---PWM4口上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是接在PWM1---PWM4口上的吗?

PWM1到6, 是指接收机的通道吧。 是用pwm接收机时才用的,几乎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的电调, 都Dshot什么的, PWM信号也几乎被淘汰了。

网友A:
与我的飞控一模一样,楼上的朋友说得对,接电调的信号线,注意顺序,是1243,不是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我的飞控一模一样,楼上的朋友说得对,接电调的信号线,注意顺序,是1243,不是1234.!!

好的,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是舵机的输出口

网友A:
还有一点,按电路板上印的箭头方向安装飞控,USB接口在机身右侧。我用inav固件,在设置时,刚开始怎么调方向什么的也不对,需要陀螺仪和加速度计CW180度,YAW,90度。
你准备用BF固件?你试下,看是这么回事不,告诉我一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按电路板上印的箭头方向安装飞控,USB接口在机身右侧。我用inav固件,在设置时,刚开始怎么调 ...

我是准备用inav,回头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