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自停碳刷解剖图

楼主(2018-10-22):
电动工具基本都是交流串励电动机,就有2个碳刷。但是对于工作量大的朋友,时刻检查碳刷很麻烦。不检查碳刷又唯恐损坏工具于是就诞生了新型碳刷如下图,原理很简单啦 电机中自动停止碳刷Auto-stop carbon brush
作用: 这种碳刷中埋有安全子(非导电元件)和弹簧,当碳刷磨损到安全子位置时,弹簧弹力使安全子弹出和换向器接触使电机断电..

网友A:
这个不可取。原因是碳刷截面积减小。载流量减小,造成碳刷过热。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取。原因是碳刷截面积减小。载流量减小,造成碳刷过热。容易损坏。

弹簧是预压缩的,弹簧的力大于压碳刷的力就会将碳刷抬起,当然如果设计不好可能有抬起不良的情况。最好是带透明窗分绿黄红色指示比较好点

网友(2019-03-21):
这个方法可能不行弹簧弹出后高速磨损下是否损伤整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