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60换装OMG H2舵机和X3金属尾桨夹

楼主(2018-10-22):
之所以换舵机是因为 原来用的是富丽的DS452-S(也就是deko1102)舵机锁尾 感觉总差那么点  尾桨夹之前改装了富丽465的金属尾桨夹  但是465的桨夹比X360的桨夹短 这样用62尾桨的话锁尾力度不够 用67尾桨的话 尾桨直径又比原来的大  然后锁尾怎么都调不好 所以就换了舵机和X3的金属尾桨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OMG H2无刷锁尾舵机便宜 158rmb)
舵机是全新的 包装盒和deko的差不多

舵机外壳是红银色的 感觉挺骚的

无刷锁尾中舵还是比较少见的 拆开看看

电路板做工还是不错的 输出齿应该是钢齿

6个MOS管驱动电机  电机是带霍尔的 用于检测转子位置 更好的换向

壳子里面还有舵机臂 螺丝 减震胶垫 贴纸

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是 土豪金色的 还有一个铝合金垫片 感觉不错

装到飞机上

尾桨夹换了X3的金属尾桨夹 不过X3的尾中联和X360的不通用 把中联换成X360的即可

外场照来一张 感觉这个头罩还是很帅的

尾巴已经调好了  陀螺仪用的是k8  调好了 不比MB差

网友A:
飞越的尾桨是65mm
试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尾桨是65mm
试一下这个

已经换了X3金属尾桨夹 用62就很爽了

网友:
还是金属尾桨夹放心。

网友B:
锁尾用6125不行吗

网友:
舵机哪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用6125不行吗

可以啊 不过这个更加便宜

网友B:
你的360都升级那些零件了,尾桨夹升级金属的可,还有吗?
尾巴锁的怎么样,有没有轻微晃动,能推螺距,尾巴会向右甩吗?

网友C:
买个舵机,拆开看一下拍2张照片,然后安装上,然后加精了。。。。富丽大 法好,加精贴留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360都升级那些零件了,尾桨夹升级金属的可,还有吗?
尾巴锁的怎么样,有没有轻微晃动,能推螺距,尾巴 ...

就升级了尾巴 锁尾很好 没有轻微晃动  推螺距 尾巴不会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舵机,拆开看一下拍2张照片,然后安装上,然后加精了。。。。富丽大 法好,加精贴留名!

怎么好像每个加精贴你都酸溜溜的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好像每个加精贴你都酸溜溜的留言

哪里酸了,我不带贬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升级了尾巴 锁尾很好 没有轻微晃动  推螺距 尾巴不会甩

我的360为什么尾巴一直都轻微晃动,而且猛推螺距,尾巴就会往右甩一下,怎么调都调不好,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用的215+6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60为什么尾巴一直都轻微晃动,而且猛推螺距,尾巴就会往右甩一下,怎么调都调不好,也不知道是哪的 ...

请问晃动 降低博士帽的I   猛推螺距甩尾 加大螺距补偿 具体看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晃动 降低博士帽的I   猛推螺距甩尾 加大螺距补偿 具体看这个帖子

螺距补偿都加到30了,还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晃动 降低博士帽的I   猛推螺距甩尾 加大螺距补偿 具体看这个帖子

能看下你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下你的参数吗

每个人的机子不一样 参数也不一样 我的好像是60  反正不够就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人的机子不一样 参数也不一样 我的好像是60  反正不够就加

螺距补偿啊,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补偿啊,60?

我的是60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网友D:
我螺距补偿加到90了,最大螺距还是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螺距补偿加到90了,最大螺距还是甩

那可能是舵机力量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舵机力量不够吧

都换了6125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不过这个更加便宜

Omg舵机还能返厂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Omg舵机还能返厂维修吗?

不知道

网友F:
搞这么麻烦,直接买一个x3不就完了。富丽和泰世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这么麻烦,直接买一个x3不就完了。富丽和泰世没法比

为什么一定要买x3  我觉得富丽这个有些地方是改进了的 性能也完全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买x3  我觉得富丽这个有些地方是改进了的 性能也完全满足我的要求

质量不同,x3公认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质量不同,x3公认的经典

450pro也是经典  但是玩得人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pro也是经典  但是玩得人也不多了

450,3轴太细,维修麻烦

网友G(2018-12-11):
舵机哪里能买到? 我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哪里能买到? 我也想试试~

闲鱼

网友:
关键字? 我搜不到呢 可以pm一下吗

网友:
我用kst565x都同样用k8可锁如mb的硬,关键我565还是200收的全新

网友:
锁尾舵机很重要,以前我就遇到过金鱼尾 怎么调都调不好,最后换了个好一点的锁尾舵机 解决了问题。

网友H(2019-05-10):
LZ请问你X360尾巴蟹爪白色部分件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请问你X360尾巴蟹爪白色部分件那里买的?

冰人工作室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工作室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