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舵机改个寻机bb响

楼主(2018-10-22):
效仿以前论坛上的帖子,最近闲来无事,整个寻机bb响,个人觉得拉烟爆闪什么的就算了,带bb响的还是很实用。某宝4.5包邮5个3伏有源蜂鸣器,一个废舵机,两个4.5k电阻。

网友A:
很实用的技能

网友B:
弄个通道,开了bb响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技能

嗯,确实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通道,开了bb响就叫?

随便放个空闲的通道!这个只能用两段开关通道,比如起落架。因为有源蜂鸣器有正负极,反向不会通电也不会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放个空闲的通道!这个只能用两段开关通道,比如起落架。因为有源蜂鸣器有正负极,反向不会通电也不会 ...

那个电路板上,使用的元件是啥?

网友C:
楼主意思是,用舵机的控制板,也能做拉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板上,使用的元件是啥?

电路板上原来有一个电位器,在中间的位置是舵机的中立状态,因为取下来直接用不太灵敏,所以烧下来改两个电阻上去,因为舵机电位器因品牌不同有的不一样,大概3到5k之间的两个相同电阻就可以。有源蜂鸣器接原来的小电机。

网友D:
教程在那?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意思是,用舵机的控制板,也能做拉烟器?

拉烟器不知道电流是多少,估计得外加一个小继电器控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程在那?搜不到啊

这个是改拉烟器的,加了一个继电器控制。
报废舵机改装遥控点火开关(手把手的教)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48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原来有一个电位器,在中间的位置是舵机的中立状态,因为取下来直接用不太灵敏,所以烧下来改两个 ...

这个是舵机的电路板。电位器处于中立点。当有信号过来时,舵机需要转动。就给电机加点。这时候蜂鸣器就响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改拉烟器的,加了一个继电器控制。
报废舵机改装遥控点火开关(手把手的教) http://bbs.5imx.com/ ...

谢谢了,我烟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舵机的电路板。电位器处于中立点。当有信号过来时,舵机需要转动。就给电机加点。这时候蜂鸣器就响 ...

嗯,用在这个用途上大概就是这样。原本的工作状态应该是用三段开关,可以一段做bb响,另一段做Led爆闪灯。这个简单一点,有源蜂鸣器反向不通电,所以只用了其中的一个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用在这个用途上大概就是这样。原本的工作状态应该是用三段开关,可以一段做bb响,另一段做Led爆闪灯 ...

嗯嗯,我理解到了。之前没有想到电机,想着信号线就记不清楚怎么实现

网友E:
给我想的一样,不过我比你早做出来两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我想的一样,不过我比你早做出来两年。哈哈

嗯,看了你以前帖子,其实不用拆驱动,也不用串联二极管,有源蜂鸣器里面有驱动电路,反向不会通电,另一路我没用,其实可以再外加一个爆闪灯,反向电流的时候用,只是我觉得用不着,晚上没飞过。

网友F:
很不错的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