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解,FUTUBA10CHG遥控距离不足2米

楼主(2018-10-23):
  事情原委:10CHG原装的接收用了好久,结果在一次自组装的三轴飞机上飞丢了,于是买了一个副厂接收,易思凯的六通接收机,R6008HV,开始使用也未发现问题,后来不小心把两根天线让桨叶打掉了,再用就出现黄灯闪烁,距离两米就几乎没反应了,我考虑,接收机即便没有天线也不至于2米就丢信号吧!所以,请高手分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就是天线问题。你接上就好了。如果你的天线全部断了,我保证你一厘米都控制不了

网友:
高频头估计烧了。。

网友:
天線只要受損過的就直接換掉吧...
千萬別因小失大阿

网友:
这不就是天线问题么。

网友A:
没天线,信号无法辐射,肯定收不到,楼主我也是醉了,上面说的高频头烧了,拜托,那是发射,别人接收机坏了而已,接收机不做发射的,回传的除外,而且高频头在控上

楼主:
多谢各位!我看网上有卖2.4G天线的,也不贵,不知道换上是否可以,天线能焊接吗?

网友:
futaba的这种接收机,不需要焊接,买回来用镊子撬下来,把新的扣上去就好了

楼主:
我这是副厂接收机,是试一下!

网友:
接收机的天线只有末端一段几厘米没有屏蔽层的部分是有效的,其他部分有屏蔽,几乎没有作用

网友:
不足2米 我还以为好好的不足两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天线,信号无法辐射,肯定收不到,楼主我也是醉了,上面说的高频头烧了,拜托,那是发射,别人接收机坏了 ...

我之前也遇到过了

楼主:
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量下原来的非屏蔽有多长,把剩下天线屏蔽层拨开相应的长度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关键是天线都掉了,插也插不上!

网友:
这样的话你就买新的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