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信号格式的疑惑......

楼主(2018-10-23):
话说,在
遥控器
上,当拨动摇杆的时候,MPU就开始把这个动作带来的电位器阻值电话通过模拟--》数字的转化,转成了数字信号并存储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数字信号通常还需要转化成PPM信号,然后再发射出去,但是现在用的发射芯片基本都是传输的数字格式,那么是否还需要把PPM转成数字的?还是说,在发射的时候,就还是数字,到了接收机这边,才会转成PPM?

网友A:
本来PPM就是数字信号 而且目前很多遥控器发射的都不是ppm信号了

网友B:
PPM 是指接收器和舵机之间传输的信号。
而遥控器和接收器之间就随便怎么整都行,现在直接用数字射频通讯芯片是最方便有效的办法。

网友C:
LZ可以参考一下ISO七层协议,跟那个有点类似的,从上层看下层完全透明,实现方式完全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