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潮流!AR Wing配F4刷Ardupilot装机实录(此机已放生,更新后续试飞总结)

楼主(2018-10-23):
试飞总结:
AR Wing已经在上周末的飞行中不慎被山峰挡断信号,失控返航后撞山,抱憾离我而去,永远留在了青山绿水之间。
在山区飞行一定要提前通过google earth的3d视角查看附近地形,时刻关注飞机位置,保持高度,一旦被凸起的山峰意外切断信号,那飞机就永远回不来了。
在这几个月的飞行过程中,一直对AR wing进行调试升级,基本性能稳定的在巡航3.5a,4s2600锂聚电池保守续航30分钟,航程35-40公里,最远距离12公里(熊猫600wm),最高爬升3.5k米。AR着实是我爱不释手的一架载机,可远航可高速穿越,携带方便。

声明:本人所推荐产品全部是个人自费购买,没有接受任何厂家或商家赞助,旨在分享成功经验,造福广大模友,少走弯路。

主要调整如下:
1.飞控换为Matek F405 wing 260元
      最开始的Omnibus F4 pro飞控虽然便宜,但质量不稳定,电流计不准,舵机供电麻烦,外接空速、数传不方便,一次意外把图传供电烧了后,就换成了Matek F405 wing,可以说这个飞控是ardupilot的最佳入门选择,260元就能实现pix90%的硬件功能和丝滑手感,性价比高,集成osd和电流计,内置舵机5v或6v 3a bec供电,图传摄像头供电可配置为干扰最小的9v供电,8个servo输出口,6个uart口,支持空速、数传和i2c,接线却比pix精简太多,电流计精准,默认参数实测误差在0.3a以内,osd界面和刷新率完爆miniosd,实测数传和航点飞行正常,非常完美的一个飞控。

2.电机更换为银燕2205s红底裤电机 79元
      原配的银燕Rs2306 kv2400实测动力过剩,巡航电流稍高不经济,换为了老当益壮的2205s电机,动力刚好,效率比2306高。

3. 电调换为Tekko32 35A  115元
     原来装的EXuav电调在推大油门时仍然有波纹干扰,电源并联了1000uf电容后还是不理想,不得已fanqiang出去找油管评测,发现这个被评价为“2018年最佳电调”的Tekko32 35A,国外大神用示波器测试显示其波形十分平滑,干扰极小,照片也可以看到这个电调的用料十足,两排足足20颗贴片滤波电容(普通电调就稀稀拉拉两三颗),镀金板件,大尺寸晶片,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豪华的配置。装机后果然波纹全无,100%油门都没有任何波纹。

原贴正文:
AR Wing目前是国内外人气非常火爆一款机型,即可慢速休闲飞行,又能高速穿越,机体皮实耐操,内部空间充裕,用4s1p或3s2p的18650续航轻松超过1小时,配合暴力穿越机电池速度又能够轻松突破160,无缝适配Gopro、Session、Runcam等市面上主流高清摄像机,V2版本在之前老版的基础上做了细节优化,主要增加了吸塑机腹护板,改善了内部通风散热设计。用穿越机F4飞控刷inav或是ardupilot固件,整体结构简单轻巧,接线简单,功能也齐全。废话不多说了,装机、调试、试飞过程如下:

一、装机篇
设备清单:
1.AR Wing空机 290元
2.银燕Rs2306 kv2400 白色珍藏版电机 99元 (最大推力达到2kg,足够用了,arwing起飞重量在800克以内,性价比不如55元的RS2205红底裤电机,红底裤推力刚合适)
3.Exuav 70a 2-6s Dshot电调 80元 (70a有点过了,手头有个闲置的,就先拿来用了,正常装35a足够)
4.恒吉933数字舵机*2 120元 (银燕9克金属舵机足矣,我这个是从小胖尸体上回收的,拿来用)
5.Ominibus F4 Pro飞控 100元 (带电流计的版本)
6.三洋1000uf low ESR电容 2元(去除图传波纹干扰必备)
7.Runcam 老鹰2 pro摄像头 339元 (目前市面上效果最好的FPV摄像头,没有之一,清晰度、锐度、逆光效果一流,编队飞行找飞机必备,也可以考虑雨燕2,性价比更高)
8.熊猫图传 120元 (手头现成的穿越机图传,600mw,据说用原装偶极小天线能干10公里,待测试验证)
9.5V3a BEC
10. BN220 双模GPS模块 60元 (性价比相当高的GPS,搜星数在17-20之间,只有指甲盖大小)

机身安装:
1.机身和机翼之间需要上胶粘死,要不炸鸡会解体,碳杆不保,EPP材质的特点是软,韧性好,撞击后通过弹性形变缓冲,不容易碎裂和产生痕迹,开裂后上泡沫胶可以完美修复

2.3d打印了飞控安装座,方便拆卸,配橡胶减震支柱

3.GPS开槽安装

3.图传开槽安装,挖开后下面刚好是舵机线槽,图传线可以通过穿入机舱,四角点热熔胶固定,加装了散热片,原装天线裹半拉塑胶管,外套热缩管支撑,要不无法直立

4.摄像头安装位,模具是按照runcam雨燕设计的,用老鹰也刚好,建议用纤维胶覆盖固定,要不炸鸡时摄像头一定会掉出来

5. Gopro和Session的适配支架,建议空载时也装上支架,炸鸡时给机头提供一定支撑

6.电机电调安装,默认安装方法是直接内置的,我特意开槽外置,建议大家装机都养成电调都尽量外置的好习惯,这样利于散热,也非常便于更换动力系统,这种穿越机动力全油门的时候发热不小,都是血的教训。

7.飞控及附属设备安装接线完成图,bb响也尽量外露,这样声音比内置大得多,寻机的时候听声辩位更容易,MP里可以设置遥控通道来控制bb响发声作为寻机器,后续章节会有相关参数设置说明。

飞控准备:
飞控电源线焊接方式如图,电调端配XT30插头方便插拔,最大电流允许40a

1.用ardupilot固件时,不论是用PPM还是Sbus接收机,都需要短接PPM一侧,固件会自动识别输入信号类型,接sbus一侧则无法识别,用inav的情况暂不确定。
2.由于Omnibus F4的原始设计是给四轴用的,舵机栏的5v供电完全无法满足舵机使用,必须要外接BEC供电,要不舵机动作的时候会拉低主板电压,导致飞控重启,根据官方的指导,接BEC时需要去掉此处的稳压二极管,彻底隔离舵机栏的电源和主板供电联系。

3. 图传摄像头供电短接VCC一侧,这样就是通过坚持直接供电,电压与电池电压一致,接线之前需要确认图传摄像头的耐压值,防止烧毁。

4.飞控需要用Betaflight进入DFU模式刷写成Ardupilot的Boot程序,成功之后即可被Mission Planner识别为PX设备,可以直接通过MP更新官方最近固件
下载网址:http://firmware.ardupilot.org/Plane/latest/omnibusf4pro/
先用Betaflight刷arduplane_with_bl.hex,再用MP刷入arduplane.apj即可此处补充一点,飞控刷成ardupilot固件后将无法通过飞控板直接用Blheli刷写电调参数,需要在刷之前用Betaflight固件的时候改电调参数,Blheli调参见下文

5.飞控接线示意图

二、调试篇
机身和所有相关电装和fpv设备安装完成后,就开始用Blheli和Mission Planner对电调和飞控参数进行设置

电调设置:
1. 用USB线连接飞控,打开Blheli配置软件,按图选择cleanflight,电调上电,选择相应的com口点connect,连上后即可读取电调参数,这里面主要就是需要打开刹车,设置电机转动方向,写入参数后拔电,按传统方法校准油门,油门推到最高上电,一连串滴滴音乐后油门杆打到最低即可)。此处补充一点,飞控刷成ardupilot固件后将无法通过飞控板直接用Blheli写电调参数,需要在刷之前Betaflight固件的时候改电调参数,

2.Mission Planner飞控参数设置为了方便布线我将飞控的默认朝向转向左侧,也就是顺时针转270度,将AHRS_ORIENTATION的值改为6,即Yaw 270
a.必备硬件里面进行加速度计校准(建议在飞控固定之前做),装入机身固定好后放平飞机(最好用气泡水平仪放在电池层板上作为参考),点水平校准
b.校准遥控器行程
c.关闭罗盘(去掉全部对勾,固定翼飞机不需要磁罗盘,飞机在有速度以后飞控将使用gps航向,比磁罗盘精度准确得多)
d.进入全部参数表设置:
     定义servo1为左侧舵面:SERVO1_FUNCTION=78
     定义servo2为左侧舵面:SERVO2_FUNCTION=77
     定义servo3为左侧舵面:SERVO4_FUNCTION=70
     调整升降和左右横滚方向: SERVO1_REVERSED=1, SERVO2_REVERSED=0,(如果正确则不用调整,参数为0,如果不正确,参数设为1即可反向,反复设置直到两侧舵机动作正确为止)
     打到FBWA自稳模式,观察并设置自稳补偿方向:如果补偿方向相反,则对调SERVO1_FUNCTION和SERVO2_FUNCTION的参数值(78、77换为77、78)

     启用电流计:BAT_MONITOR=4,然后重启飞控

     电压计针脚:BAT_VOLT_PIN=12
     电流计针脚:BAT_CURR_PIN 11
     电压计倍率参数:BAT_VOLT_MULT=11.0
     电流值放大系数:BAT_AMP_PERVOLT=38.0 (这个值根据不同厂商的产品不如会在18-38之间不等,根据实测电压值进行校准)

OSD显示设置:
     飞控默认没有开启OSD显示,需要进入全部参数树里开启(如图),找到OSD_TYPE参数设置为1,点写入参数后重新连接地面站,重新进入参数树后会多出一树osd显示内容的详细设定,需要手动开启功能和显示位置,没有图形化设置界面,默认的界面基本能用了,强迫症的朋友可以对照显示屏幕的内容进行实时调整,F4 osd的刷新率比miniosd快得多,我之后会把我详细调整后的位置参数分享出来。

网友:
图文并茂,相当清楚的帖子!

网友:
AR材质是EPO的

楼主:
我确定ARwing是EPP材质的,EPP材料从表面上看最明显就是泡沫颗粒较大,表面粗糙,不像EPO那种几乎镜面的感觉,目前市面上800mm以下的竞速飞翼几乎全都是EPP材质的了。

网友:
继续,地面站设置怎么搞

网友A:
图传不能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是怎样去除的

网友:
帖子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不能用热熔胶固定,

一般图传是不能用热熔胶固定,会被融化掉,但这个图传四角应该是不热的,我试试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是怎样去除的

用尖头烙铁加热一侧焊点,同时用探针或是刀片挑开即可,另一侧直接掰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尖头烙铁加热一侧焊点,同时用探针或是刀片挑开即可,另一侧直接掰掉。

好的,谢谢。那f4v3是不是同样要找出这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 刚装了架 要早看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那f4v3是不是同样要找出这个稳压二极管

是Omnibus F4 v3吗?这个板子貌似不带电流计的,不适合用来装固定翼,这个板子我不清楚二极管在哪,官方没有说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图传是不能用热熔胶固定,会被融化掉,但这个图传四角应该是不热的,我试试再看

热熔胶果然还是会被融掉,换双面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Omnibus F4 v3吗?这个板子貌似不带电流计的,不适合用来装固定翼,这个板子我不清楚二极管在哪,官方 ...

谢谢大佬

网友C:
不是有传言接电入板载的电流计有不准甚至烧板子的可能性吗,那楼主是依然接了板载电流计还是跳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传言接电入板载的电流计有不准甚至烧板子的可能性吗,那楼主是依然接了板载电流计还是跳过没用?

飞固定翼的话电流计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板子接线没法跳过电流计,至于烧板子,这个要看板子本身的质量的,的确是有可能的,之前我有个F35 lighting F4的板子,首飞就烧了,不过应该是那个板子的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传言接电入板载的电流计有不准甚至烧板子的可能性吗,那楼主是依然接了板载电流计还是跳过没用?

飞固定翼的话电流计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板子接线没法跳过电流计,至于烧板子,这个要看板子本身的质量的,的确是有可能的,之前我有个F35 lightening F4的板子,首飞就烧了,不过应该是设计缺陷,onmibus f4这个很多国外网友已经试验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