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优雅机架飞控倒扣导致的电机顺序颠倒

楼主(2018-10-23):
先报下设备
SpeedyBee F4 AIO 飞控
MARK 2 电机
飞盈佳乐 40A 电调
格普优雅机架
优雅机架的飞塔是倒装的  而且飞控只有一面的焊盘  焊好了装上去以后  本来是 42  13的电机顺序   变成了  24  31   也就是左右互换了
请问各位有办法吗

网友:
还是重新装吧

网友A:
resource list
resource motor 1 xxx
resource motor 2 xxx

网友B:
要么在飞控里面重新设定电机顺序,要么正装,这个机架不能正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在飞控里面重新设定电机顺序,要么正装,这个机架不能正装?

刚重新焊试了一下    真的不行  焊盘在顶端   这个飞控设计的好像只能那一面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在飞控里面重新设定电机顺序,要么正装,这个机架不能正装?

Betaflight能设定吗?  具体怎么弄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ource list
resource motor 1 xxx
resource motor 2 xxx

这是修改命令吗  ?  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重新焊试了一下    真的不行  焊盘在顶端   这个飞控设计的好像只能那一面朝上

你就不能用些塑料柱子来固定飞控么,这样飞控和机架之间就有距离了,这是最快捷的方法,塑料的飞控固定螺丝,知道吧?

网友:
先resource list ,查找到motor1,2,3,4对应的XXX,假如motor1对应A06,motor2对应A07, motor1和2需要互换位置,
resource motor 1 none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motor 1 A07
resource motor 2 A06
save

网友A:
resource motor 1 none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motor 1 A07
resource motor 2 A06
save

网友:
最后用blhelisuite改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C:
改下飞控设置,翻转180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ource motor 1 none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motor 1 A07

感谢 大神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下飞控设置,翻转180度就可以了;

这个能改传感器的方向  但是电机还是固定的

网友D:
#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A03
resource MOTOR 2 A02
resource MOTOR 3 B00
resource MOTOR 4 B01
save

另,飞控翻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A03
resource MOTOR 2 A02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我的旧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916

赞   感谢科普教学的大神  很有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改传感器的方向  但是电机还是固定的

那就对了啊,你飞控是倒装的,反转180飞控变正装了,但是电机顺序不变,同样在原来的位置,这个问题不是就解决了! 我也用这个机架,就是这样调整的

网友C:
还有你只改电机,不告诉飞控,他被倒装了,你起飞试试,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只改电机,不告诉飞控,他被倒装了,你起飞试试,会有惊喜

收到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只改电机,不告诉飞控,他被倒装了,你起飞试试,会有惊喜

我有一次就没改,直接起飞就翻车,特别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