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改变直升机转速的方式才是合理的?

楼主(2018-10-23):
         大家都知道汽车发动机的转速,在合适的值的时候是最省油的。汽车有很多挡位,可以根据负载大小来变换。
         而直升机却没有这么科学的设计,全程都是在恒定的油门下(一般油门曲线都是一条直线)只能通过螺距的大小来操控飞行。
          有的资料介绍说,电机工作在最高转速的时候效率最高,工作在低转速反而还耗电电机更容易发热。但很多模友在平时飞行的时候,使用60%到80%之间油门的最多。
          那么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既然很少的人使用满油门飞行,那么哪种做法才是合理的?
         1  使用稍微多一点T数的电机齿轮,让大桨的最高转速有充分的余量。再根据自己喜欢的转速来设置油门百分比。
          2 根据自己需要的转速来选择电机齿轮T数,油门使用百分之百。
          针对上面两种操作方法,大家觉得哪一种更省电?哪一种最暴力扭力最大,大桨最不容易掉转速?哪种操控性更好?哪种电机发热最小?……

网友A:
螺距控制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控制更重要

手法当然关键,抛开技术原因。我们这里讨论哪种做法最合理?

网友B:
你的理解有问题,假设电机转速一定的情况下,螺距为0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升力,就是平转,这个时候电机的负载为0.
那么当你增加大螺距,不管是正负的时候,电机转速不变,提供了升力,也就是说做了额外的功,那么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肯定是电机的电流变大了,也就是会更发热了,有了负载才会发热。
也就说,省电其实和你转速没有太大的关系,跟你做什么动作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有问题,假设电机转速一定的情况下,螺距为0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升力,就是平转,这个时候电机的负 ...

         假如你的大桨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000转,而你使用了75%的油门,此时的转速就是3000转。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电机最大能输出的功率,只有实际最大功率的75%。这个时候做很多动作电机都很吃亏,因为它的功率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你把电机的齿轮T数减小,让它最高转速就是3000转。这个时候你用满油门飞行,电机就可以输出最大功率。飞行起来电机肯定会轻松很多。

楼主:
我们在飞行手法,风格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看哪一种做法最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你的大桨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000转,而你使用了75%的油门,此时的转速就是3000转。
          ...

耗能估计差不多,…一个转数低 补转多,一个反之,所以楼主纠结太多了…

网友D:
自己绕个电机,效率比原厂提升至少80%,kv绕低一点点,还能多飞几分钟,有兴趣可以找我

网友:
我觉得2可能好些 原来我的X360电机齿是12T的 飞下来 电机发烫 现在换了11T  稍微提高了油门 飞下来 电机只是温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绕个电机,效率比原厂提升至少80%,kv绕低一点点,满油门飞就是了,还能多飞几分钟,有兴趣可以找我

现在的亚拓电机都没内六角螺丝,拆起来难度太大,复原也难

网友:
大桨的转速越高,飞机越稳,相应的越费电。楼上啥螺距0就0负载就有问题,就算0螺距,大桨尾桨还是要切削空气,只不过阻力小很多而已,何况尾桨还要抵消大桨的反扭力。记住一点,空气阻力与速度的二次方近似成正比,简而言之就是3000转的空阻是1500转空阻的4倍还要多,所以普通的飞航线连悬停完全可以用较低的转速。不过,转速也不是越低越好,特定的转速附近还可能有剧烈的共振,飞机稳定性也会大大降低。飞3D需要较高的转速,这样动力输出更顺畅,不需要太大的螺距就能足够让飞机做出飞行姿态的改变。所以转速看实际需要调整的

网友F:
就那3分钟 你能多飞几秒?上述所说 平日最多油门60 70 ,只要带负载就要掉转。  除非你悬停 稳定平飞。 汽车上个坡都要给油。

网友:
赞赏楼主对直机的思考。
具体那个方案合理,没想明白。

感觉是达到理想转速的情况下,用较小的马达齿,
较高的油门%稍好飞一点,掉转少补转强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亚拓电机都没内六角螺丝,拆起来难度太大,复原也难

亚拓电机可以扔了,买山寨散装电机,转子用卡簧就可以装,价格超便宜

网友:
满螺距的时候100油门转速是你希望的最高转速就行。

网友:
电机和发动机不一样的,不然为啥电动车不用变速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耗能估计差不多,…一个转数低 补转多,一个反之,所以楼主纠结太多了…

今天把电机齿换小了,把油门开大了一些,比原来更省电更有力量。实践说明更换小T电机齿轮才是合理的,油门在90到百分之百之间比较好。

网友:
油王100%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电机齿换小了,把油门开大了一些,比原来更省电更有力量。实践说明更换小T电机齿轮才是合理的,油 ...

那电调不是没有补转空间了

网友G:
百分之百。电机怎么补转?     针对电机的功率 选择合适的电机齿。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只飞一种转速。  我选1。   但是具体选多少T电机齿可以商榷。建议 ide2 油门在80-85 能满足你最暴力的转速
就是最合适的T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分之百。电机怎么补转?     针对电机的功率 选择合适的电机齿。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只飞一种转速。  我选1 ...

从来不用电调定速,这种做法伤电池。非定速模式飞行,通过大桨的声音变化能够感觉对螺距的掌控合适与否。这样才有利于提高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那3分钟 你能多飞几秒?上述所说 平日最多油门60 70 ,只要带负载就要掉转。  除非你悬停 稳定平飞。 汽 ...

转速、齿比和油门,配搭好的话,可以多飞几倍时间的。

3s2200电池的450(325桨),随时3d飞个七八九分钟的。

网友H:
不用定速的话,螺距更难控制,

要用定速的话,油门就要留点馀量让电调工作,这情况下只能用方法1。

先决定自己要的转速,按电调去设定油门,再选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定速的话,螺距更难控制,

要用定速的话,油门就要留点馀量让电调工作,这情况下只能用方法1。

这方面关注和懂的人真不多

楼主:
用90油门计算转速,再来计算齿轮比就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亚拓电机都没内六角螺丝,拆起来难度太大,复原也难

你是说没有顶丝吧 其实亚拓750mx是有的

楼主:
留出10%油门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用定速的话,螺距更难控制,

要用定速的话,油门就要留点馀量让电调工作,这情况下只能用方法1。

上将您好,请问我的450是花牌2836电机,我用油门70至80来飞,请问怎么搭配齿比合适可以多飞几分钟呢?我一般都是定的3分半,下来电池就3.8了

网友:
内燃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没有电机的好,高效率转速区间太窄,而且扭矩也窄,电机就不一样了,几乎0转速就可以输出最大扭矩,高效率区间也很宽,这就是为啥电动车不需要变速箱,直接变频调速,保持同样的暴力程度,定速反而省电,具体参考汽车的定速巡航,绝壁比你脚踩油门省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上将您好,请问我的450是花牌2836电机,我用油门70至80来飞,请问怎么搭配齿比合适可以多飞几分钟呢?我 ...

用什麽齿比,先要知道你想用什麽转速飞。

不同转速的手感不同,不好说。

最简单方法是实际测试,用不同转速飞飞,看那个手感最舒服、最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电机齿换小了,把油门开大了一些,比原来更省电更有力量。实践说明更换小T电机齿轮才是合理的,油 ...

好盈电调说明书里面建议高转速定速,感觉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什麽齿比,先要知道你想用什麽转速飞。

不同转速的手感不同,不好说。

我这个配置,我飞油门定速70至80都觉得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法当然关键,抛开技术原因。我们这里讨论哪种做法最合理?

就450而言,个人感觉3700或者以下kv,饶粗线的响应速度快,响应速度关系是不是跟手。粗线扭矩发足,发热低,定速效果好,飞航线一个电温温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没有顶丝吧 其实亚拓750mx是有的

470MX现在都没有的

网友K:
飛3d很難講究效率吧
手法不同就差很多
我比較喜歡三分鐘內飛起來節奏一致
若是油門定90%大概一分鐘就軟了
用定速70%-80%很是適合

网友L:
不用定速,百分之百的油门,转速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持续衰减的过程(随电压的降低),手感可能在持续发生变化。掉转的问题,我感觉抛开手法的问题,应该是定速模式会好一些,因为有补转的算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用定速,百分之百的油门,转速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持续衰减的过程(随电压的降低),手感可能在持续发生变化 ...

是这个道理,我只是想通过大奖声音的变化来感受螺距的控制的心理程度。真正体验飞行应该还是定速会效果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飛3d很難講究效率吧
手法不同就差很多
我比較喜歡三分鐘內飛起來節奏一致

定速的话我觉得就用85%的油门比较好

网友:
那么470和sab380的大桨转速多少算合理?450又是多少?

网友(2019-12-05):
我感觉楼主的问题大家曲解了,什么换齿绕线不是关键。先从低到高设电调进角,选择感觉合适的进角,油门曲线从下往上设0 25 50 65 65 飞航线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的知识面还不够全,我只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绕个电机,效率比原厂提升至少80%,kv绕低一点点,还能多飞几分钟,有兴趣可以找我

提升百分之80?我都你说反了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一般只有做实验才能做出来吧。类似于飞行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