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前辈用过三洋QS系列伺服请进,请教下单相、三相220V供电问题,谢谢!

楼主(2018-10-23):
有前辈用过三洋QS系列伺服请进,请教下单相、三相220V供电问题,谢谢!

有台旧机器从有三相电的地方搬到只有单相,原是电源是三相380V通过变压器转在三相220V为伺服供电:

三洋伺服型号:QS1A03AA配电机P50B08075(750W),我查下伺服说明书好像是可以单相供电(说明书这点有点看不太明),现在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下,是否可以用单相供电了?谢谢各位前辈先!!

说明书:http://www.doc88.com/p-3763567698786.html

因为我现在人没有在现场,所以为无法测试,但朋友好想快点确认下来,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台达伺服驱动器 L1L2控制电源。RST是主电源可以接3相220和单相220,单相电随便接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台达伺服驱动器 L1L2控制电源。RST是主电源可以接3相220和单相220,单相电随便接2个。

谢谢哥们,!!

网友B:
可以单相电供电的,放心用。

网友C:
三相电进去全波整流后成直流电压,然后分相逆变驱动。单相进去也可以整流成直流电压供逆变,纹波会较之三相的大许多。三相的变频器,单相输入我用过,驱动多数电机无问题,驱动部分电机的高扭矩模式,在低速时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相电供电的,放心用。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进去全波整流后成直流电压,然后分相逆变驱动。单相进去也可以整流成直流电压供逆变,纹波会较之三相 ...

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