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应该可以改装无刷直流电机吧?

楼主(2018-10-23):
这是什么电机?应该可以改装无刷直流电机吧?外壳直径59mm,铁芯直径42mm.
关键是改装完了能干什么用?

网友:
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
这个有碳刷

网友:
折腾永无止境

网友:
类似的电机打印机等设备上很多,改造起来麻烦点,有技术的可以搞搞。

网友:
看起來是CD或是DVD播放机裡的电机 推力不夠

网友:
不是强磁,效率不高

网友:
是 LD 機的電機.

网友:
这个得老有历史了吧。

楼主:
,没错。十多年前看到收废品的在拆这个,我5块钱一个收了十几个。研究了一下,铁芯横截面积有点小,磁钢倒是可以换,轴直接固定在铁芯上不能拆,所以该造挺麻烦。可以折腾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