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yhawk没有找到闪存芯片

楼主(2018-10-23):
一开始还能连上,也能看到接收机,但是接收机没反应,然后断开连接,重连后就这样了,求助

网友A:
这是要干嘛?图片上显示飞控和电脑是连接上的啊?。。。。 控没反应  端口设置, 接收机配置都对了吗?没找到闪存芯片和接收机状态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干嘛?图片上显示飞控和电脑是连接上的啊?。。。。 控没反应  端口设置, 接收机配置都对了吗?没找 ...

是不是因为没有芯片才这样,应该是我的接收机没对好频

网友B:
很多小飞控都没有板载闪存。。。没有闪存跟别的任何故障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飞控都没有板载闪存。。。没有闪存跟别的任何故障无关

好的,谢谢,这个其实就是黑匣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其实就是黑匣子吧

对的,内存芯片是用来记录飞行日志的,,跟飞控故障基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