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200比例鞍山号DaoDan驱逐舰

楼主(2018-10-23):
详细说一下号手这款200比例鞍山号,属于号手早期WSN玩死你系列但是这款板件可以用非常超值来形容,价格50到60。细节在200比例国舰来说算一流的,组合还过的去,小零件比较肉不过有通用蚀刻片换。我这条就加了点蚀刻片栏杆做了简单的改造,基本属于直做。细节甩号手旅大系列好几条街。RC方面有一定难度,有点高不成低不就,上双180可以肯定超重,上双050吧好像有点不甘心。以200比例来说排水非常有限,要上正常设备有一定难度。经过反复测试上了双050低压版电机,2mm轴系,银燕9克舵机,1100毫安锂电,双桨单舵。低压版电机好处是电机寿命长避免大修,电机不易发烫,耗电少续航时间长,缺点速度略慢个人认为够用。航姿在静水非常漂亮,抗浪能力比较差,毕竟长宽比11还要多。舰长57厘米,最宽5厘米,舰尾只有3厘米。另外高速转弯会有惊喜。

苏州独墅湖试航

苏州独墅湖试航

苏州独墅湖试航

苏州独墅湖试航

苏州独墅湖试航

苏州独墅湖试航

试航侧翻

试航侧翻

试航沉没

试航沉没

楼主:
这条鞍山号是本人第一条RC船,今年7月完工动力系统经过反复试航,电机换了4种型号,试航过程中沉过一次船,然后捞起来继续修理,改进。目前最终定型投入现役。

楼主:
在此感谢自强不息大哥,难得的沉船照是由自强不息大哥拍摄提供。

网友:
沉船照在哪

楼主:
图一,船沉没瞬间

网友A:
为啥沉没的?看照片似乎有些上层建筑重了,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是转弯太急时侧倾进水了吗?

楼主:
统一回复,鞍山沉没原因,当天风大浪高,双桨缠绕水草失去动力。当时甲板还没封,被风吹到侧倾缓慢进水最终沉没。另外鞍山长宽比超过11,高速转弯不光侧倾浪大
有可能会翻。

楼主:
统一回复,当天风大浪高,鞍山双桨缠绕水草失去动力,被风吹到侧倾,当时甲板没封缓慢进水最后失去浮力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沉没的?看照片似乎有些上层建筑重了,是重心的问题?

当天风大浪高,双桨缠绕水草失去动力,当时甲板还没封被风吹到侧倾缓慢进水最终沉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自强不息大哥,难得的沉船照是由自强不息大哥拍摄提供。

沉得壯觀,完工後相當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得壯觀,完工後相當好看!

感谢夸奖,有机会在聚和自强大哥的200舰队在编队跑跑

楼主:
鞍山最后总结,10月29号中午12点20分此船最终沉没于太湖的内湾蠡湖。沉没原因分析,风大浪高,直接被拍翻。随浪飘走,虽然做了防沉。船还是在飘了大约10分钟左右沉没。客观原因,由于使用了盛辉9克舵机只能左右各打45度,用,低压版电机,瞬间输出动力不够,舵效干不过浪。

网友:
你们能做出来的都是有潜力,有智商,有图纸的,请问愿意分享一下图纸给我吗?同样我也有潜力,有智商,有时间,但是我就是没有图纸,买都买不到。。。2651174304@qq.com,求楼主发图纸,谢谢

网友C:
祝楼主再接再厉,造更多更好的船!
这一型的船模相对还是重心偏高,适航性不行,我的也侧翻过,而且侧翻一旦舰桥进水,加大了重量就很难回正。我那艘当时就是左右扑腾侧躺着开回来的。所以舰桥最好也密闭,打防沉泡沫也行,但这样又进一步升高了重心。后来此船只能尽量在浪小的水域航行。后期再做的船吸取教训,尽量降低重心提高稳定性,舰桥也做封闭处理,就算进水也能回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楼主再接再厉,造更多更好的船!
这一型的船模相对还是重心偏高,适航性不行,我的也侧翻过,而 ...

此船长宽比太大,稳性不足,绝对宽度又太窄,重心偏高,适航性差。总体来说不适合改RC。只能配合200战列拍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