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24):
各位老鸟早上好,
最近在调k8,用手机app通过蓝牙调试
问题1.在安装模式那里调集体螺距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困扰了,就是舵机调中立点4面已经到了0度,副翼,升降,螺距3个通道行程也显示是+-100了,到了集体螺距,螺距最低是-13,最高是+10,这里不平衡,要出去到其他菜单调么?2个桨是一样的,拉杆长度相同
问题2.调循环螺距的时候,大桨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机头,机尾,还是两边)去看度数?是否每个方向的循环螺距是一样的?
先谢谢了,祝大家爽飞

网友A:
正负螺距不对等是在遥控上调,循环螺距我是大桨平行于机尾调的,个人经验

网友B:
1. 同时调上边两个拉杆长度
2。 正前或正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螺距不对等是在遥控上调,循环螺距我是大桨平行于机尾调的,个人经验

控上的前面已经调好了,现在再去动遥控会影响前面调好的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同时调上边两个拉杆长度
2。 正前或正后

我再看看舵机臂夹角是不是90度,此时大桨角度是不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上的前面已经调好了,现在再去动遥控会影响前面调好的行程吗

桨夹连杆和总行程调好了再用控微调就行了,一般按照说明书长度调连杆应该都是垂直的吧

网友C:
不要调拉杆了  调V8的螺距行程 使正螺距 达到你的要求  在控上调节螺距曲线 让负螺距符合你的要求
2  尾桨平行于尾管

网友D:
调好舵机中立点十字盘水平此时调整大桨拉杆让两边大桨0度,调循环螺距尾管看调8度,再到调整集体螺距进度条值不够再调控的螺距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调拉杆了  调V8的螺距行程 使正螺距 达到你的要求  在控上调节螺距曲线 让负螺距符合你的要求
2  尾桨 ...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好舵机中立点十字盘水平此时调整大桨拉杆让两边大桨0度,调循环螺距尾管看调8度,再到调整集体螺距进度条 ...

好的,8度,怎么我印象中是10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8度,怎么我印象中是10度呢,

k8是8度

网友E:
请问楼主,手机的app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手机的app在哪里下载的?

论坛搜索一下就有,不行就百度,我忘了是哪里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调拉杆了  调V8的螺距行程 使正螺距 达到你的要求  在控上调节螺距曲线 让负螺距符合你的要求
2  尾桨 ...

这个问题困扰过不少人

网友:
我感觉我也还没弄明白,都是瞎乱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