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机假装远航一下

楼主(2018-10-24):
被幻神毒害7寸远航机,想体验下慢速度远距离飞行(以下视频都在山区测试,所有飞行安全第一)
总共外场测试2次,第一次测试飞到差不多1公里外,切错锁机键,直接把飞机给锁了,然后就是漫长的找鸡,鞋子袜子又是全湿透回来,
还好飞机是慢慢降落下去没断电,因为TBS CF有寻机模式人肉360度旋转根据信号强度找回飞机
下面视频是第二次试飞,只飞了一电大概10分钟,消耗电量2300毫安左右,电池电压剩余单片3.78v
应该续航可以接近20分钟,这次测试只带了2块电池,一个飞280穿越机,一个飞AR飞翼
晒晒飞机先
机架用的215轴距机臂加长版6毫米厚280轴距

B站视频连接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些机子上同时有2.4g和915天线,难道2个接收可以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些机子上同时有2.4g和915天线,难道2个接收可以同时工作?

那是r9m吧

网友:
国哥威武

网友B:
用的什么gps?betaflight 固件多少?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求gps打印件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r9m吧

嗯,可以同时用2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同时用2个吗?

这个要问幻,他在用r9m好像自动切换的,我是用的tbs 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gps?betaflight 固件多少?

BF3.51,装gps可以失控救援,但是我没测试失控状态救援,我就当看看速度和坐标

网友C:
用的什么摄像头和录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摄像头和录像设备?

B站视频简介那里有配置清单

网友D:
里面GPS起到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GPS起到啥作用

失控救援模式

网友:
这场地真好

网友:
失控救援好不好用?怎么个工作法?楼主有没有教程或者资料给分享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我看到有些机子上同时有2.4g和915天线,难道2个接收可以同时工作?

猜对了 两接收机冗余工作
理论上可以互补信号干扰 更稳定
但主工作是915 远距离失控时候2.4G早已失去意义
而且同时工作 内高频头不能开数据回传
所以这个方案最终也被幻排除了 意义不大

网友:
同问,失控救援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对了 两接收机冗余工作
理论上可以互补信号干扰 更稳定
但主工作是915 远距离失控时候2.4G早已失去 ...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远航用6寸两页桨会比较好吧

网友:
不赖,这机看着很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BF3.51,装gps可以失控救援,但是我没测试失控状态救援,我就当看看速度和坐标

能显示高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高度么?

可以显示,但是有几米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av吗?

BF固件

网友G:
厉害了,三叶桨?效率有点低了,换成2叶的。
我经常用5寸机飞2公里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1228685
这里是帖子,刷的inav固件,好几次图传花屏,飞控自己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三叶桨?效率有点低了,换成2叶的。
我经常用5寸机飞2公里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 ...

INAV固件飞穿越手感怎样,我怕INAV手感不好,但是INAV对于GPS导航比BF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INAV固件飞穿越手感怎样,我怕INAV手感不好,但是INAV对于GPS导航比BF好

手感非常不好,没有bf细腻

网友H:
电池几S,多大容量?

网友I(2019-05-08):
非常不错飞了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不错飞了多远

一公里左右吧,其实对于航拍追山1公里左右足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几S,多大容量?

电池4S自组3800毫安280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