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dy bee对INAV的支持怎么样?

楼主(2018-10-24):
我下载了最版本的speedybee,连接刷INAV固件的穿越机,感觉支持得不好,一是有的菜单没有显示出来(例如设置和高级设置以及LED灯带),再一个就是死机,也许是我加了GPS模块的原因,用电量比较大,手机支持不了启动这么多设备?重新拨掉线后,再插上又好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能看个状态吧,航线规划没玩过

网友B:
不好,我用inav飞固定翼,speedybee地面站调参之后往飞控传了错误的数据,重刷了一遍固件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我用inav飞固定翼,speedybee地面站调参之后往飞控传了错误的数据,重刷了一遍固件才解决。

这种错误挺可怕的,如果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改了某个重要设置的参数,飞机飞不回来了,或者失去控制,那可麻烦。